大家看看你们的OS 蓝头50 有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2008-07-08):
前几天拆
发动机
了 不过拆的时候发现了个问题 活塞和 它连杆 出厂装的方向是这样装着的 活塞上有圆弧形缺口的那边冲 机甲盖~没有缺口的那边~冲着里 这对吗? 我记得 正好相反的 也就是 活塞上有圆弧形缺口的那边冲里~没有缺口的那边~冲着机匣盖 是不是因为这原因 大家看下我那机甲盖 里面都磨出了一道 圆圈 虽然不深 不过很明显能看出来 正常吗这个? 正确来说应该怎么安装呢 我现在也蒙了~~

网友A:
回复过了,,再回下
缺口朝内部的,相反钢套装不进去,后面有痕迹正常的,锁风扇的螺母紧点会好点

网友B:
活塞裙部的弧形缺口是为了活塞下行时避开曲轴配重
所以安装是在内侧的,而后盖的切面也是为了避开活塞下止点时与活塞裙部碰撞的。后盖上的磨痕是连杆接触后盖产生的,正常的。

网友:
谢谢LS 谢谢 机修工~~

网友C:
锁风扇的螺母紧点会好点。。。。。。
记得加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