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

楼主(2008-07-08):
用于铣床
电机
可否,燥音如何?

网友A:
如果你是拿来铣空气的话,用它就最好不过了,拜托学点基础再玩好不好!

网友B:
雕刻机最好

网友C:
最大功率都上kw了,做雕刻机应该可以,kv值在1000左右比较好.噪音很小.

网友D:
模型电机可能不适合长时间连续运行。雕刻机雕个东西动不动都1,2小时的,怕会过热。

网友E:
高转速用小直径刀具。
而且不能直接连刀具,要做一个轴,电机仅仅用来提供动力。
因电机的轴承非承受轴向力型。仅为深沟球轴承。
轴要使用角接触球轴承,且成对安装配合。
要求不高也可以用推力轴承成对使用。

网友F:
这种威力巨大的电动机市场上很多嘛 线圈很大 而且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