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驼螺仪感度设置的遥控器该怎么设置驼螺仪感度使其锁 ...
不带驼螺仪感度设置的遥控器该怎么设置驼螺仪感度使其锁尾??

楼主(2008-07-08):
不带驼螺仪感度设置的
遥控器
该怎么设置驼螺仪感度使其锁尾啊??

楼主:
驼螺仪是GY401

网友A:
用一个开关通道设置就可以,关就不锁尾,开就锁尾,调整行程就可以调整感度。

网友B:
有GY401也不去换个控

网友A:
不知道LZ用什么控,楼上两位,有些固定翼控即使很高端也没有陀螺仪感度的。
而且,不同品牌的控与陀螺仪配合也会有问题,就像JR9X和611配合,如果用9X上面的陀螺仪感度通道,611的感度不能调到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