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2600的2208,3s配5030浆,可以上好盈18A电调吗?

楼主(2008-07-08):
有谁这样配过,效果怎么样?
要是没配过就不要乱说哦

网友A:
作尾推吧?~
我那时候用30A的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尾推吧?~
我那时候用30A的电调呢。

汗,你这个说了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
不太了解这个电调……不过印象中的“18A”大多支持不了KV2600的3S转速。

网友:
有没有相关资料?一般说明中有多少极电机最高转速多少多少的。

网友:
A2208 KV2600
国产6x4折叠桨:8V 14.6A,14800转,7V 12.2A,13430转。(启迪滑翔机升级无刷动力的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7035HD桨:8V ,破桨了,7V 9.1A,14720转。
GWS5043HD桨:11V 15.2A,21400转,10.5V 14.2A,20650转,10V 13.3A,19800z转。(300-500克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2C-15C 1200-1600mAh)
AOXAN5x3桨:11V   14A   23180转,推力538克;10.5V 13.4A 22220转,推力501克;10V   12.4A 21500转,推力466克 ;9.5V  11.6A 20500转,推力423克

楼主:
来个用过的人说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原来还是用的辉盛的18A还不是照样在飞,好盈的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考虑到电调的安全问题,最好是上25A的。

网友:
我用翱翔的2308电机 KV2600 用5X3桨,3S飞EPP好小子,用的是兴耀华的20A电调,实际电流14-15A。LZ完全可以用钳型表测试一下电流嘛,我每架飞机的动力系统都测的,从来没有过载过。下面是3S电池KV2600 的电机飞行视频,无副翼的竟也能横滚,动力啊!

网友:
还是上25A到30A保险,我的同样配置(XXD新版2208 KV2600),3S1300mah 15C,翱翔5030桨)用直流钳表实际测量,电流在17-18A,用18A电调不够保险。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谁说的话没用呀?!

我告诉你用30A电调!你看不懂呀!!!!
真逗你这人~!

网友D:
我用过,和你配置一样,18A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和你配置一样,18A可以用.

要的就是这句话,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话没用呀?!

我告诉你用30A电调!你看不懂呀!!!!
真逗你这人~!

谢谢谢谢,你的建议太有用了,我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E:
楼主放心操,偶飞机完全就是这个配置,非常暴力,速度基本可达80K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放心操,偶飞机完全就是这个配置,非常暴力,速度基本可达80KM

恩,完全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