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g的电机坏了

楼主(2008-07-08):
1. 能买到原装的
电机
吗?
2. 能买到兼容的电机吗?
3. 能用其它什么牌子
舵机
电机代换吗?已试辉胜9g .北田, esk8g 都不行

网友A:
gws舵机的电机可以用.

网友B:
想问下LZ,如果判断是电机有问题

楼主:
1 先兆是运行无力,推杆时用手轻压斜盘,明显不能平行上升和下降.
2. 彻底不动了,卸下中间齿轮.加电不转,用手轻拨电机轴齿,电机可转,但与正常电机比,明显无力,
3. 测试工作电流(2V下堵转),明显小于正常电机.
朋友送了个杂牌舵机的电机换上用了上百个起落正常,但问及什么牌子说查不到了,所以发此贴.
2楼的朋友说用GWS舵机电机换,一查要80大洋左右,还不知是哪款,正在犹豫中.

楼主:
现在手上还有2个65mg缺电机

网友:
雷老师,你的65MG也坏了啊?

网友B:
看来我以家的65MG都是寿命不长了

楼主(2008-08-14):
怎么就没人知道哪能买吗?

网友C:
我手上也有1个是坏电机的,谁找到了说一声,谢谢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我的也是。。。。。帮帮忙啊

网友E(2008-10-22):
好象 有人找到了 符合 65MG的马达了吧

网友F:
舵机马达都是有刷电机,炭刷极小,所以长时间运转磨损在所难免!我觉得如果是电机的问题,应该归属于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