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我的450为什么会"哮喘"??

楼主(2008-07-08):
看上面这个视频,没装大桨,只有奖夹和所有的中联,连杆等东西,也没装尾巴,就一个机身,马达是 430L , 接收机只接电调,不接其他任何舵机,通电后,

无论是由低速加速到高速,还是保持中速,机身都会出现 "咳喘" 一样的 颤动,而且是有频率的, 隔开几秒就抖一次,仔细听声音也可以听出来

再看下面的视频,是把上面的都去掉,只剩下主轴时,也是同样的只接电调,通电后启动,却没出现过"喘"的现象

我把马达和电调单独拿出来测试,也没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怀疑是LZ的手颤抖导致旋头自动恢复的反应,建议全机装好后放在地面上测试。

楼主:
我倒............那是机的颤抖导致我的手颤抖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那是机的颤抖导致我的手颤抖好不好?

你的手很小的甚至是不自觉的颤抖就会引起旋头很大的纠正力矩,特别在没有装大桨的情况下。
所以建议装好再试试。

网友A:
检查一下铜齿和大齿盘的同心度。

网友B:
用的什么牌子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铜齿和大齿盘的同心度。

LZ说几秒钟才抖一次,而几秒钟无论大齿还是铜齿都转过不下数十转,而如果是不同心的问题应该是一转就抖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牌子的电调

LZ又说过,马达和电调单独拿出来试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LZ,你自己都说了,只要把旋头去掉,就不抖了,那显然是旋头的问题,而旋头也是每分钟数百转的,如果是旋头本身的问题,不可能等几秒才抖一次,所以还是装好放在地上试试吧。

楼主:
我的确不是自己手在抖,而是机身的"有规律的抖动"使得我的手抖动

楼主:
我突然想起来,会不会是电调在没承受负载的情况下是正常,一旦加上负载了,就有问题了?

网友C:
不明白lz的意思,不过我倒是遇到了莫名其妙的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lz的意思,不过我倒是遇到了莫名其妙的震动。

就是"速度不稳定"啊,象 "哮喘" 一样,油门杆不动,速度会 "偶然的跳动着" 变化,

比如说 油门推到中间位置,  然后不动油门杆,

电机持续运转, 但是速度会 突然由当前速度向低变化,又从低恢复到当前的速度

网友D:
检查下你的电调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你的电调设置是否正确

电调在别的机上试验是正常的啊

网友:
没法看清,视频就是一卡一卡的。看看电调的电机进角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楼主:
视频要DOWN完重放才流畅的

网友:
全部装完再试

网友E:
铜齿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设置啊

就是在电调设置里有电机进角那一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齿松了

这是有点可能,我那铜齿无论怎么柠都好象还是会掉下来一点,电机轴会慢慢的突出去

不过也不排除什么"进角",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进角",也不知道哪里调,

是不是有一种什么"编程卡"可以调?

但是我没有

网友:
====”这是有点可能,我那铜齿无论怎么柠都好象还是会掉下来一点,电机轴会慢慢的突出去“??????
这个绝对不行!
铜齿的限位螺丝一定要紧到承受飞行负载的时候不会和马达轴打转。

楼主: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买到烂电调了~~~~~~~~

网友:
检查传动装置吧,铜齿,大小齿的安装

网友:
对!慢慢检查

网友:
建议全部拆开,再仔细安装

网友(2008-12-26):
我的TREX-600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旦油门推到了40%以上就感觉哮喘,马达空转比较平稳,但推到100%后出现哮喘;电池换过3次不同的,感觉一样;电调?电机?连线肯定没问题。期待高手帮助。

网友:
土匪8092(楼主):
大齿的单向轴承的问题,换一颗就解决了。
a.静态下用力反向转大桨虽然不会转,但在高速产生震动的情况下单向轴承会出现间隔松脱,感觉跟电机打嗝是一样的;
b.天气较冷时,单向轴承接触间隙发生了明显变化,平时磨损的损耗就体现出来了。量变质变关系。
试试看,解决了回个帖子供大家分享。

网友F:
一般来说是电池放不出电引起的电调保护。上了负载电流增大,电池压降过大引起的电调保护。换电池:loveliness: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是电池放不出电引起的电调保护。上了负载电流增大,电池压降过大引起的电调保护。换电池:loveliness:

今天试了试又出问题了:油门推到第二点(45%)电机开始发抖,在第二点与第三点(72%)之间持续咳嗽,在这个区间往下拉油门就出现电机停转了,2-3秒后自己又开始陡然旋转。重复几次,现象不变。
电池:试过3组不同的,都一样,而且是新电池
主轴同心度没有问题。
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试了试又出问题了:油门推到第二点(45%)电机开始发抖,在第二点与第三点(72%)之间持续咳嗽,在这个区间往下拉油门就出现电机停转了,2-3秒后自己又开始陡然旋转。重复几次,现象不变。
电池:试过3组不同 ...

马达坏了吧,我以前也有过你这种情况,换了马达后一切OK了,呵呵!

网友:
今天试飞了,问题终于解决了。原来是电调的设置出了问题,将电调设置为 1- 2- 1- 2- 3   就可以了。马达没问题的。已验证过了飞的很好。

网友:
看看倾斜盘的A字臂或者球头套是不是有擦倾斜盘外层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过。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原因

网友H:
 掌嘴,我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掌嘴,我说多了。

Hehe,没关系啊。
很多新手都不知道电调还要调整,以为接通电源的那几声响声是好玩的呢,其实是代表系列参数。恰恰这5声BPBP对直升机至关重要。
补充一下:
第一声:B      无刹车
第二声:BB   中进角
第三声:B      中C放电
第四声:BB   直升机模式缓启动
第五声:BBB 油门最快反应
想象一下如果把电调设置为:有刹车,错误进角,正常启动,油门迟钝等等,可以想象电机就不适合直机动作了。
(具体设置参数见电调说明书,各种电调参数不通用,亚拓原厂电调原厂默认设置为B,BB,B,BB,BBB,飞直机没问题)
除了电调外,油门曲线也是关键,尽可能让悬停转速在1500左右(PITCH为5度)。

网友:
能不能尽量使用中文,不要用英文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