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玩车床,有没有玩焊机的?

楼主(2008-07-08):
大家都玩车床,有没有玩焊机的?
小焊机,比如焊焊3~5个毫米的铝板、不锈钢之类的啊?

网友:
我有一台,不过买来半年了还没有破处

网友:
有压焊机

网友:
焊铝和不锈钢需要氩弧焊机。

网友:
只能焊铁

网友:
没焊机,没地放

网友A:
以前在别的论坛看到的,转贴,供参考
自制微型电焊机
在航模与喷气发动机制作过程中会用上电焊机,如果自己买一台能焊不锈钢的话,价钱在1000元以上,那么可不可以自己做一台呢,当然可以:价钱不过100元多点,不用电焊条。所需材料:小型220v电源变压器一个,300w以上,越大越好,价格约100元继电器一个微动开关一个 ,铜棒两根焊接能力:1.5mm+1.5mm钢,铝,不锈钢板 电路原理图(220v交流电危险!请注意安全!!!!)制作方法:将220v 变压器原次级线圈不用,另买2m粗0.5平方厘米以上的电线在变压器上饶6T做次级,测量使得输出电压为4v就可,按图接上继电器,与微动开关,做好两电焊电级。按图装好即可p>:::::自制点火器:::::: 在发动机启动过程中,会用上电火塞,虽然电火塞很易买到,但配套的火花发生器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个?当然可以,可以用一个煤气电火器,在打火的线上接个夹子夹在火花塞上就可,另一根是地线,当然要碰到机身上,形成回路。才15元一个就可以买到。如果想自己动手的话,看下这个电路图图,很简单的,一个高压线圈,一个电磁铁做的蜂鸣器,不明白可以看电铃的原理,当电磁铁通电时,触点开了,一松在弹性做用下又接上 ,如此反复产生脉冲,相信有电子基础的同志能明白,自己diy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别的论坛看到的,转贴,供参考
自制微型电焊机
在航模与喷气发动机制作过程中会用上电焊机,如果自己买一台能焊不锈钢的话,价钱在1000元以上,那么可不可以自己做一台呢,当然可以:价钱不过100元多点 ...

我制作的压焊机与此相仿。

网友:
我经常用电焊焊接0.5的铁皮啊管子啊之类的  不爽 眼睛得保护好 还得注意烟尘

网友B:
焊铝要用交流氩弧焊机,薄的不锈钢要用直流氩弧焊机,一个氩气瓶要600多米

网友:
楼 上的都阔啊!玩焊机啊!刚入伍的 新兵   就是   我    只能玩玩银焊,铜焊锡焊!555555。!!!没米啊!!!

网友:
我的TIG全套才1000  10L的气瓶。机是200A的。

网友C:
家里有个260的焊机。。

还有个260的氩弧焊机。。买氩气麻烦,没开过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个260的焊机。。

还有个260的氩弧焊机。。买氩气麻烦,没开过包。。

不接氩气也能焊当成普通的焊机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铝要用交流氩弧焊机,薄的不锈钢要用直流氩弧焊机,一个氩气瓶要600多米

我搞混了。到底是直流好还是交流好?

网友:
不是谁好的问题,焊铝、镁必须用交流氩弧焊机,直流氩弧焊机焊不了铝、镁。焊铁、不锈钢要用直流氩弧焊机,交流氩弧焊机焊铁、不锈钢效果不好。最好买交直两用的,但好贵

网友:
问一下银焊能不能对钢、铜、铝互焊?

楼主:
哪位师傅能帮忙DIY一个,读书时我的电工学就不及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师傅能帮忙DIY一个,读书时我的电工学就不及格。

我没有学过电工学也能DIY压焊机超简单不用学电工学。

网友:
我也想弄个焊机

那位高手发个diy的焊机,自己做个省点银子,买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