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辉胜舵机动了几下就没反映了?(紧急)

楼主(2008-07-09):
我是个新手,新进了一架YAK54EPP,用的是天地飞06c的控,在组装电子设备时按照说明把电调插到3通道,
把辉胜
舵机
插在一通道,在我打开发射机,接通电源后辉胜舵机就开始抖动(吱吱的响),操作正常,但抖动很大,后来停
止抖动,拨动遥控操纵杆也没有反映了,后来换了一个也是这样,发现辉胜舵机表面比较热,不知道是否正常,
是否我的辉胜舵机已经损坏了?那么损坏原因是什么呢?推动油门
电机
的反映是正常的。
我用的是新西达a2212 1400 电机、新西达30A无刷电调、11.1V-1300mAh 20C 锂聚合物
电池
有哪里不对尽吗?

网友A:
我也是啊

网友B:
现在的辉盛就这个鸟样,
辉盛的说明上明明写的是4.8V--6V工作电压,可是用6V的UBEC供电就随时烧舵机,经常还没飞起来,还在地面调试时舵机就像LZ说的那样响几下就烧了,...对辉盛没安全感

网友C:
我用过不少辉盛, 连坏两个的话舵机问题的概率比较小. 可能舵机过载(吱吱响), 舵面就检查一下阻力是否过大, 是否舵机是否顶死(超出行程)

网友D:
希望大家都说说,我也正想用辉胜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