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通控坏了..前几天发贴..现在上图..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楼主(2008-07-09):
目前状况是这样的..我的四通控的天线..

要差不多接触到飞机..才能够遥控到飞机..

之前有高手说过是什么高频功率管烧了..

又说什么旁边的三极管..不是太懂..今天上几个图看看..

如果说图片看不到..请哪位高手教下发图的100%成功方法..谢谢哇..!!

我的原始图是放在雅虎网的相册的..

这个是背面...

这个是正面全图..

这个是局部一点..为了给你们看清楚点..左边的局部(一共分左右)..

这个是右边的局部..

四张图..如果看不到..帮忙..留个言..教下小弟怎么发图..谢谢哇..!!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控啊,还标着T4VF。

倒顺开关是本来就没装还是你拆掉了?

还有那个高频管,分立的没装??

下图中的这个贴片应该就是发射管,感觉原设计应该是做推动用的,可是后级没装发射管,就由它充当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量一下天线的那根线是不是内部断路。

其它的,没有专用设备,很难判断。

还有,开机,摸摸发射管,不热或者很热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控啊,还标着T4VF。

倒顺开关是本来就没装还是你拆掉了?

还有那个高频管,分立的没装??

下图中的这个贴片应该就是发射管,感觉原设计应该是做推动用的,可是后级没装发射管,就由它充 ...

我什么都没有拆丫..

天线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什么都没有拆丫..

天线在这里...!!

看不见。

网友B:
h

模友们都很热心,但不太懂的问题不要乱说。

网友:
买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友们都很热心,但不太懂的问题不要乱说。

似乎这位模友很懂,帮楼主指点指点如何??

网友(2008-08-20):
大家不要争吵嘛,能帮着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也不会怎么样,有热心就好啊,没必要吵嘛。

网友:
接受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