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摩托车的启动马达改船上用,要不要去掉减速装置?

楼主(2008-07-09):
摩托车的启动马达改船上用,要不要去掉减速装置?

网友A:
去掉会好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应该去掉.因为船一般都追求速度,要速度就应该有高速度的浆,摩托车的电动机的扭矩应该比较大,但是不知道转速是多少,如果答不到10000/分还应该增速,这样船跑起来才会爽.

楼主:
是改后用来启动发动机,不是直接装船

网友D:
原帖由
梦幻2000
于 2008-7-9 11:35 发表
是改后用来启动发动机,不是直接装船
多大的船啊? 那不是还要带一组启动电池 ~~~~~

网友A:
用12V的电瓶就可以

楼主:
用12V的电瓶

网友E:
不去掉也可以,加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