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能否装在移動硬盘上?

楼主(2008-07-09):
我有一个移动硬盘,想问一下各位G4可不可以安装在移动硬盘里?之后我就可以带着移动硬盘去到其它机子插上移动硬盘就玩了

补充一点我在XP上装了去到VISTA系统能不能玩?或者在VISTA上装了去到XP上能不能玩?

网友:
不可以,XTR和凤凰可以

楼主:
可惜了````XTR 0905A又不能玩  那VISTA能玩G4吗?

网友:
安安分分固定一台电脑玩吧!

网友:
都可以在VISTA下玩

网友:
可能需要把注册表同时导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装在VISIT?怎么装,需要注意什么?我的笔记本上装了总是报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在VISIT?怎么装,需要注意什么?我的笔记本上装了总是报错呀!

总结其它贴的经验:
一。用户名必须是英文,不是的要新建一个用户
二。安装路径必须没有中文,也就是安装路径必须全英文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