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摆尾机子会抖呢?

楼主(2008-07-09):
GL450大修后,飞起来还算平稳,可是出现了摆尾时机子会抖一下(只有在摆尾的时候)。请问大虾,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尾舵机行程过大撞墙了

楼主:
怎么说的!说清楚点..................................

楼主:
请大虾赐教!
请大虾赐教!
请大虾赐教!
请大虾赐教!
请大虾赐教!
请大虾赐教!

网友:
主要还是因为尾舵卡舵,仔细检查一下尾传动部分,如果是单推换成双推会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 是单推或双推?
我用的是FUTUBA的数字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 是单推或双推?
我用的是FUTUBA的数字舵机。

单推是尾桨变距只有一个摇臂,双推有二个摇臂一起推拉。

网友:
GL是双推哒~你检查一下尾舵的行程吧~哈哈~

网友:
调下尾舵机!!

网友:
检查尾轴有没有弯或者不光滑了,导致尾推系统移动时会卡,就会导致摆尾不顺.

楼主:
好了,调整了尾舵机的行程,就好了,不颤抖了。谢谢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