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到了架涵道飞机,做工很好,漂亮。

楼主(2008-07-09):
就是猎鹰说的F35,这架飞机一拿到手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很好装。。配件齐全,该留的孔位都留了。带收放轮设计很巧妙,只需要一个舵机就行了。我准备用EDF70+2217 3600KV+40A+2200MAH 15-20C来飞。

网友:
论坛上我找到了其他模友飞这架飞机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2275&highlight=F-35

楼主:
恩,视频早已看过了,还行,速度比较快。。

网友:
不错,正准备入手,LZ几米啊??

网友A:
米人,祝你早日炸鸡成功,呵呵,我心态彻底坏啦。。。大大的坏啦。。。

网友:
我的炸也不怕。蒙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猎鹰说的F35,这架飞机一拿到手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很好装。。配件齐全,该留的孔位都留了。带收放轮设计很巧妙,只需要一个舵机就行了。我准备用EDF70+2217 3600KV+40A+2200MAH 15-20C来飞。

http://ww ...

EDF70是什么来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B:
请问垂尾是固定不可活动的吗?
如果用副翼平尾混控的话,在遥控器里面应该怎样设置(因为没有用过混控的)是如用我的升降舵向下拉的话是不是四个翼面就会
同时向上反(包括副翼和平尾)反之则向下。如果我打副翼向左的话,那么左边副翼跟左平尾就会同时向上反,右边副翼跟右平尾则
向下。是这样的设置对吗?
这架F35用四个舵机分别控制四个翼面的话,是不是要上两组Y线连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垂尾是固定不可活动的吗?
如果用副翼平尾混控的话,在遥控器里面应该怎样设置(因为没有用过混控的)是如用我的升降舵向下拉的话是不是四个翼面就会
同时向上反(包括副翼和平尾)反之则向下。如果我打副 ...

副翼可用1、6通道混控,或用Y线连接。升降舵不是和副翼一起混控的,而是独立的,直接掌管升降舵的2个舵机,就和普通飞机一样。升降舵2舵机,如用一般的舵机,不能简单的用Y线连接,否则,2个舵面始终是反向的,要实现方向一致,要用2个通道,比如2、7(或2、8)通道混控,遥控器上可以设置的。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在购买飞机时向商家提出,可由商家提供经过改制的反向舵机(需另外购买),这样使用Y线,可直接实现2个升降舵舵机同向的动作。

网友:
可仔细看我以下2架飞机的试机视频,主要仔细看升降舵的动作。F5B是用了个反向舵机,直接用Y线连接即可。F-16用的是2、5通道混控,因为这架F-16没有收放起落架的功能,我就利用的了空着的第5通道,进行混控。

网友:
貌似聽到舵機在叫

网友D:
想详细了解一下F5B,能否介绍一下?
机长?用的什么配置?起飞重量?有飞行视频吗?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详细了解一下F5B,能否介绍一下?
机长?用的什么配置?起飞重量?有飞行视频吗?哪里买的?

猎鹰王的,还没飞,天太热了,要死人的,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2352&extra=page%3D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人,祝你早日炸鸡成功,呵呵,我心态彻底坏啦。。。大大的坏啦。。。

不炸不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副翼可用1、6通道混控,或用Y线连接。升降舵不是和副翼一起混控的,而是独立的,直接掌管升降舵的2个舵机,就和普通飞机一样。升降舵2舵机,如用一般的舵机,不能简单的用Y线连接,否则,2个舵面始终是反向的 ...

谢谢猎鹰的指导!!!
反向舵机倒不用了,我的遥控器有混控功能.照你这样说尾翼是不能用Y线了.副翼2 6通道混控,(因为我用的是JR)尾翼用3 7通道混控 转向轮设为4通道 5通道为起落架
这样设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覺像沒電的聲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猎鹰的指导!!!
反向舵机倒不用了,我的遥控器有混控功能.照你这样说尾翼是不能用Y线了.副翼2 6通道混控,(因为我用的是JR)尾翼用3 7通道混控 转向轮设为4通道 5通道为起落架
这样设对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