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做独行侠!!!

楼主(2008-07-09):
今天也来做个独行侠!还没做完,机身还没做~~~~~~~~~~~~~~
先做到这,没翼型,翼展912MM!准备上2212

后续~~~~~~~~

网友:
就……就完了?

网友A:
期待中,没有翼形恐怕不是很好飞吧?

网友:
下次试试三块KT机并起,打磨翼型

网友B:
左右副翼反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副翼反了... ...

我说怎么看着有点别扭呢

楼主:
是反了!!!汗~~~~~将就用了!

网友:
独行侠似乎就是这样的副翼吧?这种机型俯仰操纵比较肉,靠近机身的舵面大一些有利于改善俯仰操控性能。我以前做的小三角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中,没有翼形恐怕不是很好飞吧?

动力足, 门板都能飞!

网友:
很整洁漂亮  飞了吗

楼主:
还没有!我的控送到老婆家让她练模拟器去了~~~~~~~~~~~~~
今天才取回来,试了一下,2212+9050剪小的浆+3S,推重比大于一。
不知道好飞不。,没有翼型,有点虚,会不会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