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KU里的视频怎样可以保存下来吗?

楼主(2008-07-09):
YOUKU里的视频怎样可以保存下来吗?或下载下来。

网友:
桌面右键点IE,属性,临时文件设置,查看文件,找*.SWF或*.FLV的文件(都是FLASH)应该可以,因为看视频时IE自动下载到临时文件夹中.

网友:
没用,临时文件一关闭IE就删除了,不关闭无法复制,除非立即关闭电脑。。。。
用迅雷可以下载,鼠标在视频上放置一会,会出现个下载下载按钮。
国外也有好多的下载工具,google搜一下

网友:
应该不可以下,应该是动态flash,下载下来也是空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能看到就应该可以,不过不能用普通软件。

网友A: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一般放一遍后,找这个文件夹,文件大的就是
记得打开隐藏文件

网友:
记得打开隐藏文件,打开临时文件夹的时候再打开一个文件夹,然后把你想要的.swf或者.flv或者其他flash文件直接拖动到后打开的文件夹里面就ok啦,屡试不爽。不过一次只能拖动一个文件,不能一次拖动多个,赶快试一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一般放一遍后,找这个文件夹,文件大的就是
记得打开隐藏文件

这个正解~~~视频要去下FLV播放器~~~

网友:
用~~~维棠FLV~~~~~下了还可以转换格式~~~超好用~何需找来找去~~~~http://www.onlinedown.net/soft/53237.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一般放一遍后,找这个文件夹,文件大的就是
记得打开隐藏文件

给你个比较好的办法,我一直是这么弄的,打开yxz24所说的这个文件夹,然后右击空白的地方选"排列图标-按文件类型"找到那个文件(*.swf或者*.flv),然后给复制出来就成了!
根本不用什么工具来着,太麻烦,不过前提是这个影片在你IE上已经播放过一回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