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08-07-09):
我是新手,我的xtr
模拟器
都设置好了各通道,为什么油门不好使呀,别的都好使!6ex和0404两个控都是这样!为什么呀?是不是我那里没设对?请高手赐教!!!

楼主:
没人知道呀!!

楼主:
真的没有高手指点?

网友A:
油门估计是你开始没有校准,校准的时候,油门和微调都是在中立点的。
校准前将各个通道都置于中立位置,建议遥控器新建一架飞机,不要用原来的模型飞。
校准的时候,各个通道不要设置曲线和混控,否则影响校准效果。
XTR 校准后,就是油门通道的分配,通常FUTABA 和 ESKY 的油门都是3,JR 的是1,自动识别的时候有时会将螺距和油门弄混。
如果是飞直升机,除了油门通道以外,还要映射螺距通道,螺距是6,有些低档的遥控器没有螺距通道,那么通常和油门映射到同一个通道上。

网友B:
映射???
就是说推油门会同时控制到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