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老鸟三叶52发动机调试问题

楼主(2008-07-09):
发动机飞了不到10个起落,之前一直好好的,调得怠速很稳定,怠速放地上不跑,飞行中也没有出现过熄火现象。前天发动的时候,朋友把起动机正负极接反了,搞到发动机反转启动,把浆罩和桨都旋了出来。把浆罩、桨重新安装后启动出现以下现象:
1、发动机能发动,但高速上不去,也不稳定,容易熄火。
2、重新调主副油针,很难调,高速很难上去,不知道是偶然还是运气,一次猛推油门发动机将要熄火的时候突然能上高速,上了高速后很稳定,收油到怠速也不熄火,但把发动机熄火后过几分钟再启动,又是回到老样子,又重复以上操作,发动机又会有一次偶然的能上高速和怠速稳定,熄火后又变回老样子。
         这样子搞了2个下午,把老子差不多搞死了,请问各位老鸟这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发动机内部出了问题,想把它拆开清洗一下,不知道可否?

网友:
还没遇到过,试试换个火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飞了不到10个起落,之前一直好好的,调得怠速很稳定,怠速放地上不跑,飞行中也没有出现过熄火现象。前天发动的时候,朋友把起动机正负极接反了,搞到发动机反转启动,把浆罩和桨都旋了出来。把浆罩、桨重 ...

发动机可以反转的,富油发车的话,经常会出现反转的。
你描述的那个问题好像是油路系统有问题,把化油器清洗一下,顺便检查下油箱油管有没有漏油漏气。。

网友:
先不要想得太复杂!先从简单的查起,如油路堵、漏气、加压管、化油器、油针等。
看一下高速上不去时是不是反转?要是富油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52的....我觉得应该是油路问题....

网友:
换个排气管或许会管点事哦  或者把给油压的管子撤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