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存放!!!

楼主(2008-07-09):
我想请教大家一下
你们是怎么存放里电池
是冲完电在存放还是放完电后存放

网友A:
锂电么? 智能充电器一般都有“存储”功能,充到3.8到3.9v能长期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么? 智能充电器一般都有“存储”功能,充到3.8到3.9v能长期保存。

按楼上说的方式进行存放即可。

网友:
千万不能满电存放!否则,就等着给你的电池收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