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吸水舵不吸水,怎么回事啊,有图~~高手来解决下~

楼主(2008-07-09):
我的虾,刚装好,我在自己家水缸里灌满了水,把船尾放在水里,但就是不吸水,,希望高手来解决下~~

楼主:
还有,不是不通顺的问题,因为我用嘴在出口水嘴那吹了下,舵在水里有气泡上来,说明都正常~~

网友A:
是不是在水里跑时才能试出来,是靠船的速度把水吸进来

网友B:
螺旋桨在转吗

网友C:
楼主不用担心.你的吸水系统是好的!就是试的方法错了!
如果这样都可以吸水那就神奇了! 吸水舵有几个安装位值! 象你这样试有没有水出.就一定要把吸水舵装在螺旋桨正后方!
你把船拿到湖里放一下就可以吸水了!

网友B:
这种舵,不是靠螺旋桨滑流**供水的。必须有相对速,才能**供水。。。

网友D:
要船于水有相对速度才能吸水,船不动,怎么吸水。。

网友E:
在水里跑,就出水.

网友C:
楼主舵机和舵的连接拉杆太勉强了吧! 最好在舵机的舵摆上按上车用球头和球头连杆.船在高速时不会跑扁!

网友F:
楼主在出水口用嘴吸吸看?

楼主:
谢谢大家,我知道啦,我这虾不要了,哈哈,我重做了个,下次放水里跑跑看看能不能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