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设置!高手帮忙!!!

楼主(2008-07-09):
正序浏览
我的亚托450设置不了
电机
关闭功能!!!麻烦高手帮忙!怎么才能关闭油门???
我的设备FF9,接受是PPM的!!!
是PPM的接收就不行吗????
多谢了!!!!

网友A:
油门锁定开关。。与接收没关系吧!!!!

网友B:
我的设备FF9,接受是PPM的!!!
是吗????
对!PPM的接收就不行

网友C:
这里有仔细看http://www.helibest.net/rc/vh-viewarticle.asp?id=357

网友D:
如果你的450是碳纤板的,那最好不要用PPM的接收机,要用PCM的,因为PPM接收机用在碳纤板上容易受干扰。你说的设置电机关闭功能是不是指熄火开关呀?如果是在控上进行油门锁定(Thro Hold)开关设定。我没用过FF9,我用JR9XII,所以帮不上忙,不过你可参照说明书进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