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无刷电动机和电调好坏

楼主(2008-07-09):
我有架SJM400V2直机。在调试时舵机都动作,而电动机不动,不知无刷电动机还是电调坏了,请问高手怎样检测无刷电动机和电调好坏。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只有换个电调或电机试试..
如果没有摔过,或进水,可能是线的焊接处松了
还有,注意闻看看电调有没有焦味,一般来说,电机是很难烧坏的,除非轴承断裂

————————————以上我的观点,我飞机进水后,情况跟你是一模一样,没有检测,但电调有焦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电调烧了则舵机不应该动作,而舵机能动又不知怎样检测无刷电动机和电调好坏。无法找到病因急急急

网友:
假设电机没坏:  舵机可以工作,代表电调给舵机的供电功能是正常

其实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首先取下电机,把电调跟电池连接上,然后测试输出的电流

网友:
回复楼主

首先确定电机的好坏,电机内部是星形接线,用万用表测试电机的引出头三个电阻值应该是相等的,要是有一组没有电阻值说明是电机的内部绕组有一相断路,这个电机就不能再用了,说明电机损坏了,当然也可以自己动手重新绕制,拆下多少匝绕多少匝,电机排除了就应该是电调的故障了,我的直升机是电调出了故障,烧坏了一个输出端,表现为缺相,电机没有力量,转动方向不确定,只有更换电调了。

网友:
回复楼主

电机的星形接线是将三相绕组的尾端接在一起,三相绕组的头端引出电机外面接电调的三根电源线,所以两根线之间的电阻植是两相绕组串联的电阻值之和,要是一想断了,就没有电阻值,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判断出电机的好坏了。

网友:
通电后马达是否有唱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电后马达会先唱歌,后嘀嘀响。测电机阻值三项相等,就是电机不转

网友:
我的电调坏了,可是能电后马达可以唱歌,原因是电调烧了一相(电调输出烧了一相)。新买的飞机,一个线头没有焊牢。

网友:
电调的问题一般是MOS管坏的多一点.

网友:
通电电调有自检的声音。。。。貌似电调坏的可能大些吧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电调坏了,但不知用数显万能表怎样检测

网友:
电子调速器所输出的是三相交流电压,用万用表放在交流电压档看看三相输出是不是一样的数值,要是不一样,或者一相没有电压电机是不能转的,按10楼说的检查MOS管,换一个也没有多少钱,比换一个电调便宜多了,在北京地区一个亚拓35X电调卖32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后马达会先唱歌,后嘀嘀响。测电机阻值三项相等,就是电机不转

这一点看来,应该是电调问题比较大..你注意闻看电调有焦味没有,或者通电后,有没有明显发热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13楼所说我用万能表量了一下电调输出端,有一相没有电压(交流电压)。现在可以确定是电调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样检测MOS?

网友:
测量三个脚中的两个脚之间的阻值,坏的和起它的不一样.

测量三个脚中的两个脚之间的阻值,坏的和起它的不一样.!

网友:
电机不动,舵机动,一般是电调的4336坏了一棵回多棵!换上就OK

网友(2009-04-27):
我的BL35X电调也是这样啊 !!
通电后不唱歌,
三舵正常,
电机不转

请问广州哪里可以修?

网友:
缺了一相唱歌就没那么卖力了

网友D:
我的电调也很奇怪,通电后3舵正常,也唱歌,就是一启动就是高速。没有变速功能,请问各位高手问题在哪里?

网友E:
每个电调应该都可以设定启动模式,可以根据厂家的说明书将启动设置得柔和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