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刚入门的超级新手

楼主(2008-07-09):
我的飞机一加大油门还没有离开地面就向右倒了,炸了一次,把十字盘调平了试了一下还是向右倒,请大家帮帮我这个菜鸟,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连杆是否一致,斜盘舵机是否一致,控是否调好,都检查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是ESKY的013,没说清楚,我不知道怎么看连杆是否一只,舵机是否一直,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斜盘是水平的,控没有问题

网友:
副翼往左打啊,飞机不是不打舵就是垂直起飞的

楼主:
谢谢啦,我再试试,天啊,又要冒着炸鸡的风险了

网友A:
先认真把说明书给我读10遍!!!
然后模拟器20小时以上再碰真机。不然你就等着扔钱吧。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认真把说明书给我读10遍!!!
然后模拟器20小时以上再碰真机。不然你就等着扔钱吧。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说明书?怎么读,你认为我没有读过吗?模拟器,我飞了不下1个月了,我在这问问题,你那叫帮人回答啊!

网友:
哎,lz不该买013啊。
模拟器跟真机的手感有差别的,尤其是起飞的时候。还是去买架004或者雷鸟克服一下心理障碍,熟悉一下真机手感吧。

楼主:
说的对啊,我很后悔 啊,我还给升级成全金属的了,超级新手啊!!花的钱都够买全金属亚拓了!!不过我飞机右倾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尾将安装不垂直,改天起早飞去,炸了就炸了,炸烂了换!破飞机好郁闷!!

网友B:
..飞机不算很破了.加油练操作技术吧.就算YT450SE也是该炸就炸的^^
从013开炸还可以吧..比同级别的便宜些.不过这个金属升的实在是@_@新手就是出来炸的.不用买太好的.总之第一架基本是炸回姥姥家- -;

如果有信心坚持下去弄个好陀螺和控..这个炸烂了也可以继续用,不像金属件

网友:
应该左偏是正常的, 查查是不是没有调好;
1)飞机起飞的同时推油门同时向右压副翼, 起来后保持至少大桨直径的悬停高度, 看飞机向哪个方向偏, 调整;
2)基本平稳后, 再作悬停, 小心双手放控, 看飞机向哪个方向偏, 调整控上的中立点微调(需要控支持, 此时调整连杆已经不行了)

调整好的飞机在户外, 悬停应该可以双手放控有个几秒; 我的是YT450 + Hitec的控, 基本上都是调到如此状态才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不算很破了.加油练操作技术吧.就算YT450SE也是该炸就炸的^^
从013开炸还可以吧..比同级别的便宜些.不过这个金属升的实在是@_@新手就是出来炸的.不用买太好的.总之第一架基本是炸回姥姥家- -;

如果有信 ...

差不多, 我的第一架是YT450XL, 现在已经炸成YT450SE了, 除脚架, 尾桨在炸机过程中都被换了, 连舵机都换成65MG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现在正在认真的阅读遥控器的说明书,等我研究好了,再告诉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吧,控里面的副翼微调有些不正确。

楼主:
说出来真让大家笑话,我副翼控制舵机和螺距控制舵机接错了,结果一加油这两个舵机往下拉斜盘…………呵呵,现在我的陀螺是GY401,今天把控换成FF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