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X啊!新买的电池一次没用,不小心短路,现在总电压为0! 救命啊

楼主(2008-07-09):
新买的3S  不小心插到钥匙,把正负极相接,产生了0.2秒的火化,第一片3.84   第三片也是3.84   中间那片是0

咋办啊.......

楼主:
大家都安慰安慰我说:电池没着火把你家烧了,算走运了

网友:
恭喜你的安全意识有提高了一大块!!

网友:
拆开看看有端口脱焊了。
我今天重新焊T插,偶尔碰一下,还没见哪块电池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谢谢.......

网友:
估计是安息了!

网友:
就算能用估计寿命也不长了

网友:
拆开电池,直接量单片电池正负极,这样才能确保是电池损坏~

网友B:
太夸张了吧   碰一下就完了  我的怎么没有啊   我菜鸟时才买来还没电显的时候就是两根线一碰看有没火花来看有没有电   呵呵  现在想想那时真傻   虽然那块电池很快怀孕  但也没立马报废啊

网友:
没这么脆弱吧

网友:
同意9楼的,要直接测量才知道。
我焊香蕉头的时候用台钳夹着一只来焊,另一只碰上台钳,直接焊接到台钳上,所有电池没电压,最后拆开逐个测量,居然个个都是好的,重新接线以后就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夸张了吧   碰一下就完了  我的怎么没有啊   我菜鸟时才买来还没电显的时候就是两根线一碰看有没火花来看有没有电   呵呵  现在想想那时真傻   虽然那块电池很快怀孕  但也没立马报废啊

开眼了,还有这样试的,不过即使电池电压很低也会有火花吧?没有火花就是报废了

网友:
不可能就因为这样短一下报废块电池~看看是不是电池链接处焊片有虚焊?短路的时候大电流把那里烧断了?

网友:
脱焊了。100%,电压要是短路降到0,算过放。。一定会鼓起来。正常的话应该是脱焊。。。测量总电压了嘛?

网友:
直接测 ,我曾经把电流表的测量棒的尖部都熔了一小块,电池仍然没事.估计脱焊了

网友:
真坏了的话,改2S吧

网友:
没关系的  我的电池被我把正负极碰到两次  现在照样好好的

网友:
绝对不会有事的,我以性命担保。

肯定是脱焊了

网友C:
哈哈 我短路2秒 把一节电池的镍片烧断了

网友D:
同意楼主诸位的意见,可能是电池接片断路了。0.2秒短路太短了

网友E:
你现在的电池怎么样了?还能用吗?要不然便宜点卖给我算了!我现在正好缺一单片!QQ13800522(注明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