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I代能用esky 0404 的控吗?

楼主(2008-07-09):
丘比特I代能用esky 0404 的控吗?
另外问一下,晶体也分4通、6通?

网友A:
晶体和通道数没关系

网友B:
完全可以,都是兼容FUTABA标准的,选购的时候注意要选同一频点的。

网友B:
补充一下,ESKY的0404控发射功率比丘比特的大,所以飞机的有效控制距离也会有所增加。

楼主:
哦耶,准备去买一个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C:
我自己换过,发现得重新定位电位器的中立点。否则不行。

楼主:
不知道LS说的电位器的中立点是什么地东西?我把控连在电脑上,通过G3.5里的摇杆调节0404的微调到基本中间(50%),然后丘比特通电,很好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