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我看看我的船``速度上不了``

楼主(2008-07-09):
机器是CMB45HR(油是用3L   30%无名社加750ML甲醇  150ML蓖麻油..因为磨车要用25%,所以要加甲醇跟蓖麻油以调小点硝基的含量)

症状:好像速度上不了``开头就有点速度``但是转个弯之后就速度就上不了``````从新启动就也是一样``一放下去就有速度``过了段时间就慢下来咯``是不是油针的问题`还是油的问题..... 以下是试航视频```

硝基25%试船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8628144/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8637236/v.swf

硝基15%试船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8638615/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8639154/v.swf

网友:
Sorry!

Now In H.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帮我睇下只船```第一个视频一开头果阵时就系最快咖...油针系两圈又四份之一```
试航的时候``油针在两圈到三圈的范围调试``
我的船速度还可以上吗``

网友:
用45HR发动机应用30油..再不起水可拉长排气管一至二公分再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快把无名社倒了吧,无名社已经报废了我两台OS 了,我不会再用无名社的产品了.

网友:
排气管加水冷就解决问题

排气管加水冷就解决问题

网友:
漏水!

引用 楼主:
你帮我睇下只船```第一个视频一开头果阵时就系最快咖...油针系两圈又四份之一```
试航的时候``油针在两圈到三圈的范围调试``
我的船速度还可以上吗``

全部運水喉,机器水顶,都要用口含清水吹及用手压出水位置看一下!
有時机顶装拆後防水胶圈都要很小心和平衡的收好.

楼主:
今天试过船咯`将排气管伸长20MM`机器可以叫起来。有速度了``。。但是玩一次就就烧一次火头``我是遥控船到岸边收起来的``没熄火``但是一打开火嘴就见火嘴丝断掉咯``机器上岸的时候温度有点烫手``是不是水冷不够```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过船咯`将排气管伸长20MM`机器可以叫起来。有速度了``。。但是玩一次就就烧一次火头``我是遥控船到岸边收起来的``没熄火``但是一打开火嘴就见火嘴丝断掉咯``机器上岸的时候温度有点烫手``是不是水冷不够` ...

拆开缸筒加一只0。1至0。2铝介子进去。再试。首先检查不要贫油。问题就可解决啦。以后等机器磨好油料定型后可将排气管慢慢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缸筒加一只0。1至0。2铝介子进去。再试。首先检查不要贫油。问题就可解决啦。以后等机器磨好油料定型后可将排气管慢慢缩短。

系吾系加在C筒上面啊```有毛图片啊``我吾知加在边啊```

是不是这个啊``就在缸顶的那个薄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吾系加在C筒上面啊```有毛图片啊``我吾知加在边啊```

是不是这个啊``就在缸顶的那个薄圈啊``

就是这个。从你的情况来看。可能要加0。2至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