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飞速达2868的选择!

楼主(2008-07-10):
各位大哥,小A5(60CM)用1。2*42的浆,用飞速达2868的
电机
选择多大的KV值的啊?这个电机怎么样?速度最快可以上70吗?请各位大哥推荐一个电机!!!拜托!!!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电机最大支持多少电压啊?工作电流多少啊?功率多大?再次感谢!

网友A:
支持多小电压根据KV值的变化而变化。建议KV3000,12V电池

网友B:
最好提供你准备用的电池,电压,C数才好帮你参考
从效率跟安全方面考虑:建议玩高压低流的,也就是用20V以上电压,配1500——2000KV的电机。KV越高用的电流越大,假设B2868最大功率为1000W、工作电压为20V,电流就需要有50A。那么电池就得配2200MAH 25C以上的(总之得有50A以上持续放电能力)

网友C:
可以参考mono1 的配置, 使用 b2860电机,3600kv 或 4100kv ,7节 NIMH ,或两节锂电(4000 ,20C以上) ,功率约500W 。带 31或33的桨,速度50左右。
玩具A5船型上70会不稳定,确要上的话,建议换船。

楼主:
我用5400毫安12C11。1V的哩电池或3500毫安12C11。1V的哩电。我用的是玻璃钢船壳,现在用的是兴耀华B2845的电机速度30左右吧!还有一点想问,兴耀华的电机质量怎么样?

网友D:
兴耀华比其他牌子的电机快发热! 一但温度过高就会退磁.一但退磁电机的效率就下降.电流会增大. 很容意烧电机和电调!
你用的5400毫安12C.11.1V锂电池放船会很容易电池大肚! 大肚表示过放.也表示你的电池放电能力不够.最好用20C或25C的放电能力的电池!
用锂电放船要经常检查电池的电压. 单片电池电压不要放底于3.7V.
我只知道这些.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蝦哥,好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