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604A遥控器的“螺距行程直线微调”和“螺距形成曲线微调”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10):
请高手帮忙解答:

这两个旋钮,分别调整的是机身的哪个部位?哪个舵机

调整这两个微调,有什么效果啊??

这两个微调的区别是什么呢??

一个直线,一个曲线,什么意思啊?

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CCPM的螺距是混控的,虽然有特定的螺距舵机,但是这个调节会影响副翼和升降舵机一起动。如果说部位的话,那就是整个十字盘都受它影响,当螺距变大时,十字盘往上走,螺距变小时,十字盘往下走。
螺距又是由油门混控的,你把“螺距行程直线”调到最小和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的油门最小和最大时,螺距的最小和最大螺距会一起变。你调“螺距行成曲线微调”时。你的最大最小油门的螺距行程是不会变的,但是中间走的线性会变,不再是和油门杆同步比例。也就相当于高级控的多点螺距曲线调节,但是不直观,只是靠感觉去蒙。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

楼主:
明白了,我自己再试试看

网友(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