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遥控器制作方案

楼主(2008-07-10):
我计划用VCD红外遥控电路加两部对讲机制作遥控电路,具体设想如下:1、选用VCD遥控电路或者其他家电设备的遥控电路,不采用彩电的(原因是彩电的电脑块工作需要行逆程脉冲);2、将VCD
遥控器
电路板按键矩阵部分电路板锯掉,缩小遥控器面积,将需要采用的控制信号,如声音等,对应原来触电另接控制开关,这样可以发出连续变化的信号,跳变信号,高低信号等,接收器接受后用以控制动作。3、将将VCD遥控器红外发射管去掉,其输出信号接一对讲机话筒信号输入端,按下发射键,使对讲机工作在发射状态,同时按下改造的将VCD遥控器的某一键,编码信号将通过对讲机发射出去。4、将将VCD遥控接收器部分电路从主板电路分离出来,将其上面的红外接收管去掉,将另一台对讲机频率与前面对讲机频率设为一致,将此对讲机的扬声器输出信号端与VCD遥控接收器信号输入端衔接,VCD遥控接收器解码输出信号经过接口电路等与被控制对象连接。此对讲机接收到另一对讲机发射的带有编码的信号,经扬声器输出端接解调电路,经过解调的信号控制被控制对象动作,如声音控制信号,可控制速度等。
如果可行,遥控距离大增,遥控对象数量增加,只是单通道。可行否,向大家请教。

网友A:
兄弟,你知道VCD遥控器的工作原理吗?看着有点虚啊。
1、大部分VCD遥控器和大部分彩电遥控器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码型没有丝毫差别!有区别的只是码值。
2、按键矩阵是不支持几个键同时按下的!
3、大部分红外遥控器输出的是38K载波的信号,这个频率通不过对讲机的语音带通,无法有效传输。

网友B:
即使是声音键,也是开关量吧?
楼主的方案不可行,因为vcd遥控器每次只发送一个编码,事实上只有一个通道,而且不是比例的。
另外对讲机的噪声人耳可以接受,设备却不可以。

网友B:
即使是声音键,也是开关量吧?
楼主的方案不可行,因为vcd遥控器每次只发送一个编码,和电脑键盘一样,事实上只有一个通道,而且不是比例的。
另外对讲机的噪声人耳可以接受,设备却不可以。

网友C:
理论上完全可行!据说,如果遗失了汽车的遥控钥匙,只要家里有人用备用钥匙对着电话按开锁键,你的手机就能起到开车锁的作用,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
。。LS,汽车遥控要是似乎是2.4GHZ,另外。。你说的没听懂。。对着电话按。。手机起作用。。好神奇。。。。
再说LZ,这样的控显然不是比例的,应该是一个开关量,再说你何必那么麻烦。。。为了充分体现数-模转换?(对讲机、扬声器。再有就是体积和重量咯,最后呢,还是觉得比较麻烦。。。

网友D:
从四惠到石景山走长安街就行了,有人非得上东四环然后北四环再西四环,也可以。
不是泼凉水,不过编码线路有的是,发射接收芯片和方案也有很多,整这么个复杂的方案,朋友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E:
总是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