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铜齿过松怎么办

楼主(2008-07-10):
我的马达轴于铜齿配合过松,导致铜齿在轴上有上下位移,本来铜齿完全啮合大齿盘,现在只能啮合一半
请问如何解决过松问题(铜齿中心孔相对于
电机
轴来说过大)

网友A:
通常情况车间以外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只有更换部件才彻底。但,
--------------------------------------------------------------------------
你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1。在轴的固定接触位置上以均匀的位置冲击出麻点,然后加强力轴承胶(间隙不大)安装
2。在轴的固定接触位置上加磷铜片(就是薄铜片),然后加强力胶(间隙太大)安装,这种效果堪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热胀冷缩的原理
先把铜齿放在煤气灶上烤通红
用镊子套进轴,然后把它用凉水突然冷却(水事先准备在小酒盅里)
我以前常用的方法,挺管用

网友D:
如果不是电机和铜齿的规格问题,那就用轴承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