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B买回来就震动。。

楼主(2008-07-10):
新买的GL450B,仔细的装好,发现低油门震动厉害。不装大桨还没什么感觉,装上就震动的厉害。不管用自带的碳纤桨还是副厂玻纤桨都一样。。。把桨卸下来检查动静平衡也很正常。

大家能不能把遇到过的震动原因告诉我一下。。。我没有多于的配件一件一件换袭来检查。

先谢过了!

网友:
应该是双桨原因了,

楼主:
没双桨。。。。调的一丁点双桨都没有。。。这么基本的东西我还是有自信的
016,013都调的顺畅。只是gl的第一次玩不清楚哪里容易出问题。手上也没备件,不能用排除法,所以才请教大家。

网友:
我的016调好了!~但是就是尾巴逆时针转!尾推到顶也还是转!~

我还把450的尾桨给换上去了!~

楼主:
ls先检查是不是陀螺仪反向开关没打对!

网友:
会不会是你大桨上的太紧了,太紧桨甩不直
也抖。
要不就是桨没配平好

网友:
不上桨,加电主轴旋转是否有虚位或晃动?

楼主:
就算有也非常小。。。至少我看不出来。。。gl,yt之类的机型没玩过,不清楚不上大桨什么样叫perfect。。。
按现在调试的精细度调013的话会飞的十分顺畅。。。奇怪找不到问题所在。
轴承,主轴都检查过,全新的jj,至少我看不出来虚位。只有主轴的时候jj肯定不会震动的像装了大桨那么厉害,至少在我调013的经验来看属于正常范围。
现在怀疑旋翼头总成,但是是全新的没炸过。而且没备件,想换下试试也没条件。想问问大家GL金属件的质量会差到全新旋翼头总成又问题吗?

网友:
GL的T头是松的,和主轴的联接处理需要处理一下才夹的紧

网友:
把桨夹拆下来上电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处理?确实是有少许虚位,但是013的也有这样的虚位,不过没有震动。。。。。
能详细点告诉我怎么处理吗?我是GL小白。。。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今晚回家就试。难道兄弟遇到过新桨夹不平衡的问题?
如果真是桨夹问题我就晕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今晚回家就试。难道兄弟遇到过新桨夹不平衡的问题?
如果真是桨夹问题我就晕死了。

只能这样一步步排除。

楼主:
我想先试试starmoon 兄的办法,T头和主轴的虚位搞定再试这个。。。。
多谢ls了。

楼主:
继续顶啊~~~求详细的去掉T头和主轴链接处虚位问题!!

网友:
主轴弯了

楼主:
..........LS的,多谢好意。
主轴要是弯了我都查不出来我就真是蠢到家了。。。

网友:
桨夹过紧?(也包括尾桨夹)

网友:
用分解法排除,先先卸掉大桨试。不行就旋翼头全部分解在自己组装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