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发动机工作时是烫的好还是不烫的好

楼主(2008-07-10):
OS50蓝头发动机,雷虎50V2.5,用COSMO 30%的油时发动机很烫,手几乎放不下,但动力足,反应快(两油针开度足够,主油针是1.5~1.75圈、副油针水平,应该不存在贫油现象)。改用COSMO 20%的油,两油针重调后(主油针是1.25~1.5圈、副油针顺时针向下20度左右),一箱油下来,发动机一点都不烫,只是微温,动力和反应也不差。但发动机没一点温度也不太好,磨损也大,温度太高了也不好,容易过热变形。
请问各位该怎样才好呢?

网友:
缸头温度在70~90度之间最好

网友:
按常理,硝基甲烷含量越高发动机应该越冷才对,因为硝基甲烷的燃点很低,如果混合气里有硝基甲烷,这样硝基甲烷会在较低的温度就首先被点燃,而后引燃甲醇。LZ有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发动机温度?

关于发动机热好还是冷好,有两个问题要考虑,一个是效率,一个是机械强度。

发动机是热机,它的效率取决于发动机工作温度与外界环境的温度差,温度差越大,效率越高。

但前提是要发动机的机械强度能承受这样的温度,在高温下,发动机零件特别是活塞和缸套会发生变形,增加摩擦,抵消了大温差所产生的效率,严重的还会造成拖缸、抱死。

最后要说的是LZ说“动机没一点温度也不太好,磨损也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发动机磨损与否取决于润滑,而如果发动机温度过高,燃料里的润滑油碳化,起不到润滑的作用反而磨损更大。

网友A:
我的YT50发动机,comos20%的油.油针是1圈1/4圈,副油针水平.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底座几乎没有温度,但问题是每次启动都要把火头拆了,把排气管里和缸体里的废油排出去,才发动就可以要不然启动器顶都顶不动.后来油针调到1圈多1格.这样第一天飞了第二天去飞的话很好启动.副油针不变.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底座温度有点,及时手可以放在上面的那种.油针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是凉的,熄火后油针上有点温,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YT50发动机,comos20%的油.油针是1圈1/4圈,副油针水平.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底座几乎没有温度,但问题是每次启动都要把火头拆了,把排气管里和缸体里的废油排出去,才发动就可以要不然启动器顶都顶不动.后来油针调到 ...

工作的时候发动机从油针抽取新鲜的燃料,通过油针的燃料为油针降温,发动机停机后由于发动机内部余温较高,就把发动机里面热的剩油倒灌回油针使油针升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的时候发动机从油针抽取新鲜的燃料,通过油针的燃料为油针降温,发动机停机后由于发动机内部余温较高,就把发动机里面热的剩油倒灌回油针使油针升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有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发动机温度?

关于发动机热 ...

我想应该没有,因为我只是换了油和调了油针,其它的都没动过。而且飞完一、两箱油后调回油针,换回原来的油,情况跟原来的一样,又变得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动机没一点温度也不太好,磨损也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发动机磨损与否取决于润滑,而如果发动机温度过高,燃料里的润滑油碳化,起不到润滑的作用反而磨损更大。...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说法,但一般来说,润滑油或润滑剂都是要求在一定的工作温度下才能充分发挥其润滑性能和作用,如果温度过低,达不到润滑油或剂的最佳工作温度时,也同样对机件造成磨损。就像汽车一样,冷车时最好也是预热一下,达到工作温度时后开起来才顺畅。不知对否?请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说法,但一般来说,润滑油或润滑剂都是要求在一定的工作温度下才能充分发挥其润滑性能和作用,如果温度过低,达不到润滑油或剂的最佳工作温度时,也同样对机件造成磨损。就像汽车一样,冷车 ...

汽车冷启动对发动机的损伤并不是来自润滑油低温时润滑效果变差,而是由于发动机零件间的油膜由于重力作用,都退到了发动机底部,突然启动时油膜会由于厚度不够而被划破,引起零件的直接接触,导致磨损。

实际上,对于润滑油来说,只要没有被冻凝,还能流动,即具备润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冷启动对发动机的损伤并不是来自润滑油低温时润滑效果变差,而是由于发动机零件间的油膜由于重力作用,都退到了发动机底部,突然启动时油膜会由于厚度不够而被划破,引起零件的直接接触,导致磨损。

实 ...

感谢指正,那就先试飞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如何吧。

网友:
在我看来问题不大~~

手能按住 就可以 ~ 自己感觉能顶住就OK  温呼点的话不是怕磨损 是怕发动机功率没上到极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