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一下我的 好赢40A+430X 问题

楼主(2008-07-10):
刚买了一个好赢40A电调,接上亚托430X
电机
和
电池
后电机先是奏了下123,然后是BEEP三声,接着就是BEEP 、BEEP、BEEP。。。。。。。。。。。。。一直急速的短叫(间隔约0.25秒),推动油门电机不转,而且无论我的油门杆在哪个位置接电后都是这个现象,想问大家是电调有问题还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油门反向了

网友B:
你好!
这个提示音是表明油门信号异常(油门未回到最低点)。
请检查:
1)请确认是不是华科尔的遥控设备?(用华科尔的遥控设备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比较麻烦)
2)请确认遥控器油门曲线的设置,最低点是不是0%?是不是误开了Idle模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