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锂电池寿命的充电和放电方法

楼主(2008-07-10):
决定锂电池周期寿命或服务寿命的因素

不存在任何延长或缩短电池寿命的单一因素,而常常是几种因素合起来发挥作用。就延长周期寿命而言有以下方法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1.采用部分放电的做法。在再充电前仅使用20%或30%的电池容量会极大延长周期寿命。作为一个一般性的规则,5至10个浅放电周期等于1个满放电周期。尽管部分放电周期可能达到数千次,但是保持电池处于满充电状态也缩短电池寿命。如果可能,应该避免满放电周期(降至2.5V或3V,取决于化学材料)。

2.避免充电至容量的100%。选择一个较低的浮动电压可以做到这一点。降低浮动电压将提高周期寿命和服务寿命,代价是降低电池容量。浮动电压降低100mV至300mV可以将周期寿命延长2至5倍或更长。与其他化学材料相比,锂离子钴化学材料对较高浮动电压更敏感。磷酸锂离子电池一般比更常见的锂离子电池的浮动电压低。

3. 选择合适的充电终止方法。选择一个采用最小充电电流终止(C/10或C/x)的充电器,通过不充电到容量的100%,也可以延长电池寿命。例如,电流降至C/5时结束充电周期与将浮动电压降至4.1V的效果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下,电池都只充电至约为容量的85%,这是决定电池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4.限制电池温度。限制电池的极限温度可以延长电池寿命,尤其是禁止在0℃以下充电。在0℃以下充电促进金属在电池阳极上的镀敷,这可能造成内部短路,产生热量并使电池不稳定和不安全。很多电池充电器都有测量电池温度的装置,以确保不会在极限温度时充电。

5.避免大的充电和放电电流,因为这会缩短周期寿命。有些化学材料更适合较大电流,如锂离子锰和磷酸锂离子电池。大电流给电池施加了过大的压力。

6.避免低于2V或2.5V的深度放电,因为这会迅速永久性损坏锂离子电池。可能发生内部金属镀敷,这会引起短路,使电池不可用或不安全。

楼主:
锂离子电池充电方法
给锂离子电池充电的推荐方法是,向电池提供一个±1%限压的恒定电流,直到电池充满电,然后停止充电。用来决定电池何时充满电的方法包括:给总的充电时间定时、监视充电电流或兼用这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采用限压恒定电流,变化范围从C/2到1C,持续2.5至3小时,使电池达到100%充电。也可以使用较低的充电电流,但是将需要更长时间。第二种方法与第一种方法类似,只是需要监视充电电流。随着电池的充电,电压上升,这与采用第一种方法时完全相同。电池电压达到编程限压值(也称为浮动电压)时,充电电流开始下降。电流一开始下降时,电池约充电至容量的50%至60%。浮动电压继续提供,直到充电电流降至足够低的水平(C/10至C/20),这时电池约充电至容量的92%至99%,充电周期终止。目前,要为标准锂离子电池快速充电(不到1小时)至容量的100%,还没有一种安全的方法。 不推荐在电池充满电后仍然给电池加上连续电压,因为这会加速永久性容量损失,而且可能引起内部锂金属镀敷。这种镀敷可能发展成内部短路通路,引起过热,使电池受热时不稳定。所需时间是几个月。 有些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允许使用热敏电阻监视电池温度。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如果电池温度超出推荐的0℃至40℃窗口范围,就禁止充电。与镍镉或镍氢金属电池不同,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时温度上升非常少。

网友A:
航模用的是,锂聚合特吧。手机才用锂电子

楼主:
锂离子和锂聚合物在电化学特性上基本一样,对锂离子电池有效的对锂聚合物电池同样可以参考。

网友B:
1,放30%JJ只飞2-3分钟
2,只充85%,我2000MAH的成了1700的了
3,不大电流充电,时间就是生命啊
4,不大电流放电,我不飞JJ电池放电就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放30%JJ只飞2-3分钟
2,只充85%,我2000MAH的成了1700的了
3,不大电流充电,时间就是生命啊
4,不大电流放电,我不飞JJ电池放电就小

延长使用寿命的方法也不能完全适用模型电池

楼主:
这些措施是以延长电池寿命为重点,对模型电池来说可以参考,不可能完全照做。

网友:
不可能完全照做

网友:
意义不大

网友:
模型使用电池的方法 本来就是个暴力使用,但是只要做到不过放电,准确充电。基本上都可以满足100至300次的循环寿命。

网友(2008-11-15):
模型使用电池的方法 本来就是个暴力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模用的是,锂聚合特吧。手机才用锂电子

其实锂聚就是锂离子电的另一种形态,只不过是将纯液态电解物质用活性碳固定住而已。类似与硝化甘油,液体时过分活泼危险,和硅藻泥混合后就成了达纳**,既安全而且威力不减。

网友:
理论而已,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