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40A+430X问题

楼主(2008-07-10):
刚买了一个好赢40A电调,接上亚托430X电机电池后电机先是奏了下123,然后是BEEP三声,接着就是BEEP 、BEEP、BEEP。。。。。。。。。。。。。一直急速的短叫(间隔约0.25秒),推动油门电机不转,而且无论我的油门杆在哪个位置接电后都是这个现象,想问一下是不是电调有问题啊?还是电机也有问题?

网友:
你好!

这个提示音是表明油门信号异常(油门未回到最低点)。

请检查:

1)请确认是不是华科尔的遥控设备?(用华科尔的遥控设备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比较麻烦)
2)请确认遥控器油门曲线的设置,最低点是不是0%?是不是误开了Idle模式开关?

楼主:
先谢一下楼上的解答,我的是6EXHP,油门曲线最低点油门确实是0,而且没有开IDLE,并且无论油门在最高或最低点都是次现象,急死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一下楼上的解答,我的是6EXHP,油门曲线最低点油门确实是0,而且没有开IDLE,并且无论油门在最高或最低点都是次现象,急死我了。

楼主,请联系我们客服的刘小姐,QQ:306841801, 电话:0755-89507106。这个电调请寄给我们检测。

网友:
简单,让电调重新读下控的油门行程就行。
方法:控油门最大,电调上电。123后油门打到最低。自检通过~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联系我们客服的刘小姐,QQ:306841801, 电话:0755-89507106。这个电调请寄给我们检测。

楼主,我向我们的研发人员咨询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油门没有归零警示,只要重新设定油门行程即可。

谢谢楼上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