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辉盛9g装在丘比特上通电后不能回中,自带的舵机却 ...
为什么辉盛9g装在丘比特上通电后不能回中,自带的舵机却可以?

楼主(2008-07-10):
为什么辉盛9g装在丘比特上通电后不能回中,自带的
舵机
却可以?

楼主: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我在丘比特上改装过辉盛9克舵机,完全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你讲的情况呀。是不是输出臂装的方向不对?

楼主:
可以排除是安装的问题,做过以下试验:
1.排除舵机本身的问题:把辉盛的舵机接在GY401陀螺仪上,通电后能正常回中;
2.排除丘比特四合一板的问题:丘比特四合一上有两个舵机接口,接丘比特原配的舵机都能正常回中,接辉盛都不能正常回中。
既不是辉盛舵机的问题,又不是四合一板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对了,因为四合一的晶体坏了,所以控没开(呵呵,开了也没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有丘比特一代的DX能不能帮我试试?但是明明原配的舵机能正常回中的。
另外我手上的辉盛是全新的,这次买了两个,两个都分别试了,结果都一样。

楼主:
DX快现身

网友B:
原配舵机坏了吗?LZ请用其它的舵机在测试一下呢。

楼主:
是的,原配的舵机坏了。晚上回去试试9257和65MG看看

楼主:
刚刚晶体到了,奇怪,控开着就可以回中,特此说明。
呵呵,谢谢LS各位关注

网友A:
我在丘比特电直上改用过辉盛9克和ESKY的8克,都非常好用。最合适的是ESKY的8克,连舵机输出臂都完全一样,呵呵。

楼主:
应该是的,去买之前查帖子,没查到,都说辉盛9G能用,就买了它。买好后无意中发现有帖子介绍esky8g最好。呵呵,不过9G现在也用得挺好。刚刚还去飞了一次。草地上蚊子无数,无奈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