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甲醇发动机熄火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我的
发动机
风门已经调到最小,用熄火开关或通过微调把风门收死以后发动机依然运转,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那一定是化油器不严,关死了也有混合气体进发动机。要不然怎么还会运转呢,那不是成了永动机了。

网友B:
化油器漏气,或前轴漏气。

网友C:
从图上看好象没关紧~

网友D:
正常啊! 我也是这样,估计是化油器漏气
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啊,相当于在歹速,只要不太厉害,就行了

楼主:
估计也是漏气,将就用算了,只是感觉落地后熄不火不太爽

网友:
漏气了
化油器精度不好 啥的都会导致 螺丝检查下吧 还是不行 你就把风门关死后 推油门发动机就灭伙了

网友E:
缸盖歪了60度

网友F:
兄弟你开始玩甲醇机了啊,汽油机怎么样了啊

楼主:
汽油机还不敢飞,先整整甲醇的找找油鸡的感觉再说

网友B:
原帖由
stiffy
于 2008-7-12 01:48 发表
缸盖歪了60度
对!这样散热不好。
但,这不是不能熄火的原因啊。

网友E:
俺没说是原因啊,只是看见了顺便指出来
不能熄火肯定是漏气啊,化油器加密封胶或许可以解决

楼主:
熄火问题解决了,是没调好,富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