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用拉力在800克的电机放在翼展2米

楼主(2008-07-10):
长1.2米的滑翔机上,[主要是重1200克]    能飞不,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谢了

网友:
翼展多少,不会就是1.2米吧,重1200克,还是滑翔机?

楼主:
翼展2米,宽20厘米 身子长1.2米, 拉力800克重1200克能飞不?

路过的回声!

网友:
太能了!!!
拉重比1:5的滑翔机我都飞过。

楼主:
neng 45度角飞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neng 45度角飞不???

太能了,如果你的滑翔机机翼翼型是凹凸型,哪么滑翔机的整机升阻比一般在5:1以上,拉力只需要克服阻力,升力克服重力,1200G的飞机,240G拉力就能维持平飞,480G拉力就能大角度爬升了。
但是,如果你的机翼翼型是平凸或双凸,甚至是平板型,升阻比就会大大打折扣,比如分别变为4:1、3:1甚至2:1。

不要问能不能吊机,回答是:不能。

网友:
能。
什么电机,桨

网友:
现在都讲究暴力,我本来打算把2215电机装到利成2米电滑上,一看论坛,都是疯子,滑翔都在讲究吊机!疯了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了!!! /////////////////

我的电机是无刷2215 22安 1047浆+      1700毫安15C 11.1V    +      33安条, PVC机翼等等[[

楼主:
拉力听说是860克,我曾经方在手中拿,拉力很大,怕射了,才没进行下去!

网友:
看看我的滑翔机数据就清楚了

完全可以飞
看看我的滑翔机数据就清楚了
翼展2.3m,面积44平方分米,飞行重量980克,翼荷载23克/平方分米,翼型E205,11.1V 1700mAh可以飞22-24分钟.我的动力是辉盛15A电调+辉盛2410(铃铛),11*6折叠桨,我的动力静拉力只有600-650克

楼主:
不错 !想知道面积的平方分米怎么计算?

网友:
根据机翼的形状,用翼展和翼弦算出面积。计算的时候注意单位要统一,然后问一下你家邻居的小学生,好像2年级以上的就行吧,平方米、平方分米、平方厘米、平方毫米之间的换算关系就ok。

网友(2009-01-02):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网友A:
我也有个2.54m电滑。原配550电机镍氢电池组。从别人那收回来后装了无刷。2408 7*4折叠桨。也就300来克动力吧。重心配不过来。装了2快2200m11.1电池+一把手钳子才调过来。结果没 飞起来。。 平凸翼型,。。。。。
包装上的参数起飞重量1.25k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2.54m电滑。原配550电机镍氢电池组。从别人那收回来后装了无刷。2408 7*4折叠桨。也就300来克动力吧。重心配不过来。装了2快2200m11.1电池+一把手钳子才调过来。结果没 飞起来。。 平凸翼型,。。。。 ...

我猜测是桨没搭配好。照你的说法好像是增加了很多重量,这样的话,滑翔机要以更高的速度飞行才能升起来。如果你的桨速度跟不上(而不是推力),那么不但不能给飞机提供推力,反而要成为一个阻力源,越发阻碍飞机爬起来。
动力比较小的时候,应该将先飞机保持很小的爬升角度或平飞,让它逐渐增加空速而不是一下就拉起来。限于过小的功率它只能很慢得爬高。

另外电机的功率看起来似乎也小了点,装了那么大电池,少说也可以上2212甚至221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