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的GY401为什么灯总是在慢闪

楼主(2008-07-10):
0406A的控和0420A的接收,都是013原配的,飞机锁尾正常,可是GY401的灯总是在闪,
舵机
是INO.LAB D261,如果把控背面的两个开关都改成OFF,那油门曲线调节就变成
陀螺仪
感度调节了,但是螺距旋钮就没有作用了,是控的问题吗?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换个电脑控 再调

楼主:
请说明白些好吗?本人超级新手!不胜感激!

网友B:
GY401灯在慢闪说明没有接收到控设置的感度,换一个控试试看

楼主:
晕啦,换控,米呀,我的包包啊!!

网友C:
开机时要放在锁尾模式下,慢闪说时没有正确初始化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