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数字舵机(电路)用于DIY

楼主(2008-07-11):
辛苦好几天了终于有点起色了

PCB正面

PCB背面

主要参照日冠电子的参数做的 改了电机的驱动(用FUTABA采用的集成驱动可用于标准舵机使用)
我的工作环境很差但是基本仪器和设备都有!~~

我参照了很多厂家的舵机设计!~
FUTABA     JR     TOPPOOWER      E-SKY  ..........   ^^.
下面是国产的一个品牌的15KG舵机改造

F3001!~SM-S4113M!~

今天!~哦不!~是昨天打样回来的电路!~~~(现在凌晨1点555555555!~~~~~~)

自己做的下载器!~~做工很好可惜手机拍不出效果!~~~

背面

自己做驱动桥实验板

BAL6686集成驱动!~
一款PT2422数字舵机(很经典的双板)

另一款数字舵机!~

PT2422的FUTUBA好多款都是用这控制芯片的!~~可惜不好买!~~~
明天晚上12:00再上传测试资料!~~~
呵呵!~大家比较下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的区别吧!~~
模拟舵机输出(中点位置上偏)

模拟舵机输出(中点位置下偏)

数字舵机输出(和模拟舵机同时间比较)脉冲速度和波形都要要远远高于模拟舵机

网友:
请问lz pt2422的晶振频率是多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4.915M

楼主:
这个!~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469733&db=MARKET
这个是CORONA的原版电路!~~嘿嘿!~支持!~~~~

网友:
中国人有能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469733&db=MARKET
这个是CORONA的原版电路!~~嘿嘿!~支持!~~~~

CORONA 的舵机 N多人骂。。。 接收还不错。

楼主:
呵呵!~~

引用 网友B:

CORONA 的舵机 N多人骂。。。 接收还不错。

呵呵!~这么和你说吧!~~CORONA的舵机是低成本舵机!~~
电机!~接线!~齿轮!~外壳!~都不是太好!~
但是!~电路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驱动部分耐压有20V!~但是电流不能大于3A!~
如果用12V驱动的话有接近40W的有效输出!~~
只是电机太.......
嘿嘿!~~当然电路不能直接接12V!~~
想知道怎么接我晚上告诉你!~~~12:00

楼主:
哎!~坛子太冷了!~~~

网友C:
谢谢lz
我的9257就是坏了那个晶体。

这下知道如何买了

楼主:
LS

引用 网友C:
谢谢lz
我的9257就是坏了那个晶体。

这下知道如何买了

要不要我Y个给你!~????邮费到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么和你说吧!~~CORONA的舵机是低成本舵机!~~
电机!~接线!~齿轮!~外壳!~都不是太好!~
但是!~电路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
尤其是驱动部分耐压有20V!~但是电流不能大于3A!~
如果用12V驱动的话有接近 ...

很多人投诉说它不好,帖子就在论坛里,具体哪里不好,我也不清楚,没用过。
至于驱动部分,20v以上的mos管比比皆是吧? 不知它用的哪种?这么小封装的能到3,4A 的可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投诉说它不好,帖子就在论坛里,具体哪里不好,我也不清楚,没用过。
至于驱动部分,20v以上的mos管比比皆是吧? 不知它用的哪种?这么小封装的能到3,4A 的可不多。

不陌生吧!~~
不过我的电路已经改掉了!~
我用的是集成驱动!~优点我就不说了!~~~

楼主:
至于CORONA的不足!~~我先说点有不完全的还请各位继续喷!~~

1:最重要的!~~电机!~其实也不是电机不好!~~就是电机绕线太粗!~~堵转基本等于短路!~~驱动管内阻小电流就太大!~~
这就是为什么老是烧电机和电路的原因!~~
2:齿轮 呵呵!~我不懂机械!~~呵呵!~不过看多了也了解点!~~
虚位大!~强度低!~这是大家对他的评价!~我就不多说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3:机体材料!~哈哈!~~太丑!~~我对它的评价!~~
不过100元的东西要求不能太高!~~~
大家有什么补充!~~~
哦还有就是好象说服务!~~本人保留意见!~~~哈哈!~~~

楼主:
刚测试舵机了!~~

刚测试舵机了!~~负重的绳子断了!~~~吓我一跳!~周日再搞!~~~
不过大概情况已经清楚了!~~
国产的一SM-S4113M标称15KG拉力!~~实际在5V电压工作时8-9KG!~~再多就转不动了
而且有4KG左右的拉力就会偏移3-4度!~
改造后拉力似乎没有改变!~但是4KG拉力角度偏移基本没有!!~
断绳子的视频:http://6.cn/watch/6026150.html
嘿嘿!~~第一次传视频!~~不会搞!~~

楼主:
呵呵告诉大家怎么接CORONA舵机12V电!~

我手头上面没有数码相机就口述下吧!~~~

其实他上面有个5V的红线就是进线的红线!~他连一个3.3V稳压块!~
就是连红线上面的3个脚的元件!~
把3.3V的焊盘切掉
把红线直接接到稳压块的腿上
然后5V位置的焊盘接12V+
12V-接到进线的黑线(灰)上就OK了!~~
警告:不要用9G舵机试,最少用标准舵机!~或者更大扭力的舵机!~~
不然电压很高容易坏电机!~~

网友:
不错,改成双电压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试舵机了!~~负重的绳子断了!~~~吓我一跳!~周日再搞!~~~
不过大概情况已经清楚了!~~
国产的一SM-S4113M标称15KG拉力!~~实际在5V电压工作时8-9KG!~~再多就转不动了
而且有4KG左右的拉力就会偏移3-4度!~
改 ...

偏移问题,是位置检测周期造成的,模拟舵机每20ms检测一次位置,驱动一次电机。
在不检测位置时,电机无驱动,不能持续产生力矩,所以负载大时会偏移。
数字舵机位置采样大大高于模拟舵机,输出力矩近似于持续,所以可以把位置维持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陌生吧!~~
不过我的电路已经改掉了!~
我用的是集成驱动!~优点我就不说了!~~~

原来那片6脚大个的是这个,我猜也是 2片P 1片双N, 还有1个双N个管子驱动2个P
就是不知到是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那片6脚大个的是这个,我猜也是 2片P 1片双N, 还有1个双N个管子驱动2个P
就是不知到是具体型号。

SOT-6也叫大个??
嘿嘿!~~至于那两个保密!~~

网友:
LZ厉害,赶快多造一些,造福模友吧!怎么卖,具体怎么接线呀?多多发图呀!

网友:
哈哈哈,表扬一下

楼主:
没有数码相机啊!!

呵呵要不搞个PCB的示意图吧!晚上12:00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要不搞个PCB的示意图吧!晚上12:00

就是这样!~~

网友:
我买了一个电路驱动版但不知道怎样用,汉

网友:
顶 一下 看起来 很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板能不能改成I2C接口?

网友:
自己编程序,随便什么接口都能

网友:
汗,又有高人出现了!

网友:
邵兄,帮你顶,期待早日弄出成品舵机来.

网友:
我觉得舵机电路板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舵机,因为每个舵机的电机都不同,都需要微调,自己研究还可以,要卖的话,还是差强人意。原来买的那些数字舵机板,全部报废了。因为存在的问题太多了,最常见的就是跳舵,要么就是莫名其妙的保护了。

网友:
要根据负载等的重新计算PID参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我Y个给你!~????邮费到付!~~

多谢!手头上正好有一个破的corona,拆了发挥余热之

网友D(2008-09-26):
高手啊,建议高手收费修高档的舵机跟陀螺仪

网友E(2008-11-05):
9650板子坏了,用漂移XX的板子改造后配401需热插拔后才能工作一分钟左右,LZ的解决方案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F(2009-02-17):
请教:pt2422是什么芯片?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G:
这个根本不好用,我用这个板子改,驱动3003,还不如原来的板子。主要是速度太慢了,还是3003快。

网友H:
知道9257 的电路结构吗?用的什么片子,正想用3003 改一个,可是没9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