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无刷的全浸桨船或半桨船,使用7点2的电池的话,电调最小可配到多少的?

楼主(2008-07-11):
如题,想要个最经济的方案。

假设桨大小负载正常的情况下,最低可用到多少安培的电调?请指教。。

网友A:
小黄  开始玩船了? 电调的配置需要满足电机负载电流  电机的负载电流取决与电机KV还有电池的放电能力和负载(也就是浆和船的大小及重量) 你报出你的电机KV  电池和负载  别人才好给你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黄  开始玩船了? 电调的配置需要满足电机负载电流  电机的负载电流取决与电机KV还有电池的放电能力和负载(也就是浆和船的大小及重量) 你报出你的电机KV  电池和负载  别人才好给你参考吧

好,就让你老兄给我参考。。

长65公分左右的玩具船性质的船,单桨 ,kv3000左右,桨大小31左右(全浸或半浸),电池的话就是ep  4000左右的电池7点2伏。船重大概一点3公斤左右。

最低要求高速电机不卡。。

网友:
90A以上的電調才能滿足基本要求.

网友B:
我的船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我60A电调就OK,而且是风冷的,冬天基本没问题,夏天,有点烫,但问题也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船和楼主的情况差不多,我60A电调就OK,而且是风冷的,冬天基本没问题,夏天,有点烫,但问题也不大

B3660  3000KV电机标称电流都接近80A ..... 不知道你怎么OK的  很感兴趣

网友C:
B3660 空转近80A还能用啊?

得好好修理修理了

楼主:
今天看网上,澳洲有条神船,45安电调就可飚到50公里以上,540 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好好修理修理了

不好意思  打错 是厂家标称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B3660  3000KV电机标称电流都接近80A ..... 不知道你怎么OK的  很感兴趣

晕哦,我买的无刷套装,B36一个+60A双向电调,风冷,KV3800。。。。车用的,我也用在船上,还上14.4V电,跑的确实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