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pwm频率过低,导致换向时机难以优化

楼主(2008-07-11):
这是8K的PWM电调,油门连1/3都不到,就已经这样了。
每次驱动只有两个脉冲就要换向了,这样换向的时机就不能优化,大量的电流都被内耗了。
DIY或是厂家看看能不能用高一点的PWM频率,另外,把mos管驱动做好一点,在切换上的损耗就小很多。

网友A:
不同的电机适用不同PWM频率,很多电调都有2~3种PWM频率可以设置。
再说你这是什么电机,什么电调?

网友B:
示波器,口水

网友C:
太高了MOS管的损耗也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