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练悬停油门和螺距曲线

楼主(2008-07-11):
我刚刚开始练习悬停,想把飞机油门和螺距曲线和
陀螺仪
调一下,请高手帮忙,要求抗风性好一点稳一点(GL450C+65MG*3+GY700+辉盛9g T9的控)

网友A:
抗风好就转速稍高点

网友B:
练悬停,油门和螺距曲线可这样设定:油门 最低油门0%---中间油门70%---最高油门100%,开启EXP功能使油门曲线呈抛物线状。螺距 最低-2度---中间+5度---最高+9度,开启EXP功能使螺距曲线呈抛物线状。另外说一下,由于LZ你刚开始练电直,风较大时最好不要练,否则容易操控不了出事。

网友C:
经典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