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并联充电

楼主(2008-07-11):
今天上午和一模友聊起关于并联充电的问题

如果2组电池并联充电,在充电器之外,高电压的电池会对低电压的电池充电
这时候
高电压的电池相当于是个充电器
低电压的电池是个受电电池
---
问题就来了:

高电压的电池作为充电源是没有限流的,也就是说,理论上最大克充电电流=最大放电电流
锂电池的充电,一般是1C充电,如果直接并联,那么低电压的受电电池接收的充电电流可能远远高于1C

比如,一组电池是2000mah 20C的电压4V,一组电池是2000 20C的3。4V,通常2000的电池最大充电电流是2A。如果直接并联,那么低电压电池接受的电流可能是10A、20A甚至是40A,也就是以5C~20C电流冲进去,远远高出1C充电限制

来回几次,你的电池就完了

所以,建议,电池压差大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无限流保护措施的时候直接并联冲电

楼主:
早上那个模友并联充电,竟然平衡冲头都烧软了,初始状态一个单片3。8V左右,一个3。1左右,并联后一量,2个3.56V

网友A:
经常并联充电的人飘过,呵呵

并联之前当然要把两个电池弄成一样的啦,一般电压差小于0.1V才敢并。

网友:
电压一样就可以并

网友:
全是空的就可以

网友:
么办法,不并的话,晚上不睡时间都不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并联充电的人飘过,呵呵

并联之前当然要把两个电池弄成一样的啦,一般电压差小于0.1V才敢并。

我也刚好想说"经常并联充电的人飘过,呵呵".  一般我都用平衡放电器先均衡一下,然后再充.  不过最近电池都"烧"的差不了,手上就一组了,想并也没得并了

网友B:
其实搞对先后顺序就不要紧了

先插一个上充电器,再插第二个并联起来。因为充电器是高压,所以低的那个接上去后会上去,不会受第二组高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搞对先后顺序就不要紧了

先插一个上充电器,再插第二个并联起来。因为充电器是高压,所以低的那个接上去后会上去,不会受第二组高的影响。

电流可没逻辑哦,管你先后谁低就冲谁

网友:
主要还是要两个电池的单片电压要都一样

网友:
并联冲 要求每片电池内阻和充放数据一样 才好充

网友:
并联充电是把双刃剑,准备工作做好可以给你省很多时间,否则就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当然你非要把两片不一样或者电压不同的电池并联起来充电,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楼主的标题写得太绝对了。不然的话,笔记本电池可能会爆炸,大家都别用笔记本了;玩模型有危险,大家也都别玩了……

网友:
LZ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很有科学性,请大家不要大意。

网友:
按王子的做法去充就行了,即使两片电压相差大点也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可没逻辑哦,管你先后谁低就冲谁

如果按照次续来,那个高电压电池的电不可能流到到低电压的电池里面,因为它自己电压比充电器低,电流是流进而不是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照次续来,那个高电压电池的电不可能流到到低电压的电池里面,因为它自己电压比充电器低,电流是流进而不是流出

这样说吧,先打开冲电器它的输出是4.2V对吧,接着插入一个电压3.6V的电池那么现在充电器两段的电压是多少呢?你肯定知道了,再插入4.0V的电池后充电器两段电压应该是3.6V还是4.0V呢?肯定是最低的那个咯,既然是最低的3.6V那么4.0V的肯定会向3.6V的那个充电了,这个时候4.0V的电池是放电的等3.6V的那块电池电压上升到跟第二块电池电压一样时候两块才同时充电。

网友:
同意楼主的看法

网友:
对电池来讲,如果电池A足够强大,A跟C并联后电压比B的高,那么A可以同时向电池BC充电,当然为了电池内部平衡,A给C的电流要比A给B的电流大

网友D:
楼主讲的是有道理的,因为对于模型电池,内阻相当小,电池间只要有压差,并联后都会产生很大电流,假设压差有0.5v,电池内阻为20毫欧,并联的瞬间会有大于10a的电流,出于对电池的爱护,并联充的压差越小越好。 但个人认为只要同一型号的锂电池剩余容量差小于50%或是压差小于0.5v并联充电问题都不大,因为大电流只是极短的时间内流过,电池压差很快等于0,相比电池在大电流使用中更伤电池

网友:
唉。。。刚想试试,被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讲的是有道理的,因为对于模型电池,内阻相当小,电池间只要有压差,并联后都会产生很大电流,假设压差有0.5v,电池内阻为20毫欧,并联的瞬间会有大于10a的电流,出于对电池的爱护,并联充的压差越小越好。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