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450能飞几分钟

楼主(2008-07-11):
我的GL450 用2200毫安 20C电池 才能飞7分钟左右 电机是GL紫色的那款 下来电池热的很 电压10。3V  飞机就明显动力不足了
我的飞机是不是重了  是带练习架飞的 重量没量过  大家都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正常,我们一般普通模式飞5分半,飞下来电压单片在3.8V。这样有利与保护电池

网友:
不做3D 航线跟悬停, 一般飞7~8分钟下来还有3.85V

楼主:
想飞10分钟 怎么做啊

网友:
低转速不一定省电, 要正好在电机的最佳效率转速,最省电

楼主:
是不是电机功率小就省电 现在是3500K的  要不换个小点的呢 最少要多少功率才能把450带起来

网友:
最少需要250W,但是起飞困难

楼主:
还有我的电池充满是12.67V 正常吗

网友:
悬停7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机功率小就省电 现在是3500K的  要不换个小点的呢 最少要多少功率才能把450带起来 [/qu用40A电调,20C以上的电池就可以了 。

网友:
我的机现在5-7分钟,主要都是电老虎设备,380R AKE马达 15T齿轮 9257尾舵机 60A好赢好重

网友:
400PRO,悬停9.5-10.5分钟,落地电压3.7-3.65V。401陀螺,其余全原厂配备。

网友:
电池3V以上都没事。2.6V以下才算过放。

网友:
十分钟左右

网友A:
电池100个循环前是10分钟

100个循环后的电池悬7-8分钟

网友:
10分钟~13分钟---AKE电池
MODE1模式下7~10分钟

网友:
很简单,换个高容量和高C数的电池就行啦,我现在用DN 2150mAH 25C的电池 亚托430X电机,悬停10分钟下来电压还有11.4V,估计每片放到3.7V的话悬停12-13分钟是没问题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个循环后的电池悬7-8分钟

什么电池啊?
100个循环的电池,还能7-8分种,
很不错了.

网友:
3E25C2200MA我一般悬停8-10分钟

网友B:
半个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