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床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8-07-11):
手头有现成的两个
电机
,想用在XJ51铣床上,用变频器。一个600W,四级,1400转,一个1100W,2级,2800转。那个更合适呢,2800转转速会不会太高?

网友A:
个人觉得2800更合适一些。毕竟DIY用到小直径铣刀的时候蛮多的。
不会总是拿个20甚至以上的铣刀开面吧。
另外你有变频器,就更方便了。只要主轴轴承受的了,理论最高转速越高越好。

网友B:
1400转好,因变频器最小也能達到150Hz以上即轉速是1400*3=4200轉.
這樣慢轉是力也好一點.

楼主:
中校和少校,到底听听那个的呢?都有道理,很难取舍,热切期昐那位更高级别领导来指点下!

网友C:
4级的,变频配和3巢带轮一起用~~~

网友A:
去搜索一下“锋利数控‘发的一个帖子,里面有铣刀切削参数表。
然后自己琢磨一下常用什么直径的铣刀。
常加工什么材料。
就可定下来了。

楼主:
多谢SCRIPITSKY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