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机机消消暑吧!!

楼主(2008-07-11):
夏天太熱了,加点裝置去降温吧!

先鑽上固定吼

加点散熱膏,傳熱快一点

完成加工

OK 了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是给马达降温?这样的效果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是给马达降温?这样的效果并不好!

电机熱力 --> 电机固定座 --> 散熱片

网友:
有实际效果不?

网友:
支持蒂挨歪,效果估计。。。。。

网友:
要想电机散热好,必须散热片与电机的接触面要大

楼主:
剛飛了三塊电池回來,因沒有測温儀,不能報告正確温度,但机子下來後,用手觸感新加散熱片,先是微温,2秒後即告微熱(估計40~45度在右),接下來便是熱了(估計45~50度左右)。
由於电机是外轉子関係,不能直接裝上散熱片,退而求其次才用這方法吧!!

楼主:
補充一点,在飛行時,电机出力的力度比未裝前,多了一点爽快。

网友:
效果肯定是有的
至于有多大效果还要看lz的测试了
有具体的温度数据就最能说明问题啦

楼主:
那要多等幾天讓我找來測温儀,才能上數據,但估計温度相差不多,只是冷卻時間會短一点。

网友:
电机尾部加扇叶效果会好狠多

楼主:
呵呵.....是否這樣加扇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否這樣加扇頁呢??

相当的牛B.呵呵.

不过夏天飞确是太热了.特别是在太阳底下时飞.   不是一般的热啊.

网友:
因该效果不大!~

网友:
你是有刷还是无刷的,无刷的话其实不用散热片的,让它自然冷却效果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