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控车床——CM615收到,尾座检测与调校

楼主(2008-07-11):
刚刚收到的CM615,包装完好,还有两根长螺丝固定车床导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包装的!

网友B:
尾座锥度是莫式2号的吧?

网友C:
又一个6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座锥度是莫式2号的吧?

尾座是3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615~~~

对有一个,看你们玩,我也想玩

楼主:
测了一下发蓝盘上装卡盘的两个基准面。
圆跳动0.02,端面跳动0.03

楼主:
发兰盘大外圆跳动0.24,还好不是基准面,对精度无影响

楼主:
开箱把床抬出,发现很多角落都有铸铁灰,没办法边吹边擦,当然用空压机吹了,拆开尾座,里面也全是铸铁灰,估计加工好后就直接组装,没做清洁。

楼主:
我的中拖板手柄被弄变形了,拆下来锤了一下,安上去还是不太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中拖板手柄被弄变形了,拆下来锤了一下,安上去还是不太爽

还是被撞了一下腰,算万幸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箱把床抬出,发现很多角落都有铸铁灰,没办法边吹边擦,当然用空压机吹了,拆开尾座,里面也全是铸铁灰,估计加工好后就直接组装,没做清洁。
http://pa.images22.51img1.com/6000/zwszwl/ae485aea2c321aa09 ...

这就是国产机床的特点了
根本就是不负责的表现
如果是出口的设备,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
早就让人退回来了

网友:
以前抽查检测的机械产品箱体内部,清洗后过滤渣子烤干上天平,超过多少毫克都判定该项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兰盘大外圆跳动0.24,还好不是基准面,对精度无影响

还是给一刀吧,不然高速时候哆嗦死

网友D:
一般法兰是要在本车上干一刀的,俗话叫"自干自".把法兰卸下,检测径跳和轴跳,才能反映车床的真实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法兰是要在本车上干一刀的,俗话叫"自干自".把法兰卸下,检测径跳和轴跳,才能反映车床的真实精度.

谢谢!等天亮了就去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法兰是要在本车上干一刀的,俗话叫"自干自".把法兰卸下,检测径跳和轴跳,才能反映车床的真实精度.

收银和自宫不一一样喔。嘻嘻。。。。。。。。。。。。。。。。。。。。。。

网友:
我的CM615圆跳在0.01~0.02之间!

网友:
欲练神功,必先自宫!

网友:
好象好可以嘛
继续等你的检测数据
好的话就定了
呵呵

楼主:
测量了主轴螺纹后面的那个基准圆,跳动0.005

网友D:
再测哪个台阶面的轴向和孔的径向.
调水平后,装\调卡盘,可以将尾座芯轴取下来(伸出最长,就可以拿下来)当测试棒,用卡盘夹住(用商标上面哪个螺丝锁紧),再测径跳,和主轴与倒轨的水平平行度和垂直平行度,将轴转90度,再测一遍,就可以全面检测主轴精度.

网友E:
天又快黑了
测了多少了啊

楼主:
我的尾坐下夹紧块被导轨筋板挡住了,不能移动。相差有3-4MM左右。仔细看图!!黑黑的就是尾座夹紧块。是不是要把夹紧块车薄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先学习了,谢谢,等搞的差不多了在慢慢调校!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今天没测量什么。买了电机`电线`开关,把动力装上了。

网友H:
楼主的床不错 可是照相机数真是差了点 您应该用照相机的微距功能

网友B:
回复 网友I:
我是把筋给锉了一下!就能过去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学习了!

楼主:
以主轴为基准,测量尾座,把表座固定在卡盘上面,百在尾座上面旋转180度,可以测量尾座的前后中心和中心高,

楼主:
先测量前后中心,相差1.2MM。这个容易调校,3分钟内几调到0.02MM,

楼主:
前后中心找正后,发现尾座中心大概高了0.12左右,好象尾座中心要略高余主轴中心,就不知道这个“略”大概是多?请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没买数码相机,用手机找的!先学习了,以后买了知道要调焦距

网友K:
回复 网友L:
这个未必是尾座中心略高,恐怕是表本身重量引起的支持杆的弹性形变

楼主:
我的表很轻,怎么会把表竿压下0.12MM.这表竿也太差了.
"略"高到底多少才合适呢?

楼主:
请问谁知道20#30#机油哪里可以买到?多少一斤?或多少一升?

网友K:
你再加一个表的重量在表的位置,看这个误差是否会育所增加

网友E:
小拖板上的杆子能卸下来不?

楼主:
看了一下,好象不能卸

网友M:
车床的精度还是可以,总的来说,车床的加工精度要比铣床高多了,要达到0.05--0.02的精度还是比较容易的,比起钻铣0.1mm的加工精度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