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安大500主轴的精度

楼主(2008-07-11):
一切看图  如实反应
首先看安大500主轴和亚托500原厂的主轴比较外观和光滑度

亚托500主轴的重量

安大500主轴的重量

亚托500主轴的直径

安大500主轴的直径

亚托500主轴的长度

安大500主轴的长度

亚托500主轴的孔距

安大500主轴的孔距

玩500的时代到了 希望有更多、更精、更优的500配件出来

网友:
我看接下来玩600的黄金时期也要过来了,安大加油!!!

网友:
我们一直用它~~~~~

网友:
暂时500还没有替代450飞,所以还没有考虑副厂件,不过还是要大力支持

网友:
看起来感觉还不错,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希望一直都没机会试用!

网友:
我也买了两根  试了一下  确实不错  支持安大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
可以看的到啊

网友A:
测孔距的方法不对,明显一个是测的靠左,一个靠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孔距的方法不对,明显一个是测的靠左,一个靠中心。

LS观察仔细,确实是这样。

网友:
麻烦LZ再测量一次大齿盘端孔到台阶的距离,这个尺寸很重要,会影响到尾传动两个齿轮啮合是否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周五收到东西,主轴和横轴,多外观上看跟原厂一样.装上飞了两天,没任何问题.价格便宜好多.希望多出500的配件.

网友B:
HUIFU

其实亚托若不是高碳钢.副厂精度够,光洁度高,,硬度够不会有区别的,亚托的配件有些超出价值规律了.那就没有必要追求那几个英文字母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托的配件有些超出价值规律了

本来就是!

网友:
我刚从飞越那买了500的头罩、大齿盘等,价格比亚拓的要低不少,看来500的配件又多了选择的余地了。

网友:
我刚向安大定了主轴、大桨等,价格比亚拓的便宜,支持副厂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孔距的方法不对,明显一个是测的靠左,一个靠中心。

看图片的确这样  这是照相时角度的问题  我测量时都在孔的中间

网友:
是照相时角度的问题?

网友C(2008-11-05):
坚决不玩500,就买450

网友D:
上螺旋测微器啊,游标卡尺不够精度

网友E:
500春天块来了

网友F:
安大的产品用过,精度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