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 v1的机架(底板和侧板全部)可以换YT的吗?

楼主(2008-07-11):
如题:我的v1没电池架,上电池后头罩不好装!
各位同学!Wing v1的机架(底板和侧板全部)可以换YT的吗?

网友A:
不可以。
V1是双推,在亚拓上没有办法安装。
如果连上侧板一块儿换,不就相当于只用了WING的旋翼头和尾巴了么?

网友B:
WINGV1的上侧板可以换亚拓的,就是电机座前面的侧板要开一小口,大概0.8CM。要改成单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V1是双推,在亚拓上没有办法安装。
如果连上侧板一块儿换,不就相当于只用了WING的旋翼头和尾巴了么?

哦!意思就是t摇臂等都要换成YT的了,只留旋翼头和尾波!
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GV1的上侧板可以换亚拓的,就是电机座前面的侧板要开一小口,大概0.8CM。要改成单推。

LS可以上个图看下吗?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