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发射信号咋成了脉冲式的?

楼主(2008-07-11):
请问各位前辈,我这有一套遥控设备,在室内测试没有问题,但是在室外玩船的时候,那信号就是一断一断的,例如拉油门的时候,马达的反应就好像电话的脉冲模式一样,一点一点,一断一断的,恳请解答,谢谢~!

网友A:
1、距离不够
2、电压不够

网友B:
是要考虑供电容量是不是不足,空载时电压正常,负载时电压就下降不够用了。

网友C:
看来控是有问题了
先检查下电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距离不够
2、电压不够

请问是发射机电压不够还是接收机的电压不够?

在室内测试的时候没问题,在室外测试就是断断续续的,但是在室外测试的时候,距离也不是很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考虑供电容量是不是不足,空载时电压正常,负载时电压就下降不够用了。

但是电池都是刚充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控是有问题了
先检查下电压正常不

谢了,再认真检查一回.

网友:
是不是有刷电机的电容坏了?